[电路/定理]
JFET管的应用电路疑问

楼主(2024-07-02):
1.如上图所示。Q3是N沟道的JFET管(型号J113),U3是LDO电源芯片,VC-BAT是电池电源输入(12-16.8V),VC_MCU是LDO输出的3.3V. 现在想知道这个JFET管是怎么去工作的?
   听同事说是利用JFET管Q3的Vgs钳制LDO的输入。图中LDO最大输入是5.5V.对此表示疑惑,如果我JFET管Q3在没有完全夹断的情况下,源极的电压S又如何去确定呢?请大神指点,谢谢。

网友A:
楼主电路有误,电路得修改:(电路作用:扩大输出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电路有误,电路得修改:(电路作用:扩大输出电流)

你这里用的是PMOS?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好吧,我已经你用的还是JFET

网友B:
pmos体二极管都漏电。。。

网友C:
大约估算一下。每一颗都不一样。
很宽的区间。VS = -VGS+ VLDO

网友D:
楼主确定是J113吗?这个JFET电流只有2mA,JFET一般不用在这种电路中,一般用于自偏压反相放大、阻抗变换,最经典的电容话筒咪头、放大器输入级。

楼主(点评):
是的,我也觉得奇怪。别人这么我也感到诧异,故发上来求解

楼主(点评):
回复 楼主: 别人这么用我也感到诧异,故发上来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