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05

楼主(2024-07-02):
CI0F_ED 是啥
GD32F305参考手册里第310页不知道那几个从触发条件都是啥

网友A:
CI0F_ED 是GD32F305微控制器中的一个标志位,通常与输入捕获(Input Capture)功能相关

网友B:
在GD32F305参考手册中,第310页可能涉及到定时器(Timer)或输入捕获模块的配置和操作。具体来说,CI0F_ED 可能是一个事件检测标志位,用于指示特定的输入捕获事件是否发生

网友C:
在定时器或输入捕获模块中,从触发条件(Slave Mode Trigger)是指定定时器如何响应外部事件或内部事件的模式。这些条件决定了定时器在接收到特定事件时如何启动、停止、重载或清除计数器。

网友D:
当检测到指定的触发事件时,定时器的计数器会被重置。

网友E:
Enable Trigger当检测到指定的触发事件时,定时器的计数器开始计数

网友F:
TRG_DIS当检测到指定的触发事件时,定时器的计数器停止计数

网友G:
一般来说,TRG_UPD当检测到指定的触发事件时,定时器的计数器值会被更新

网友H:
Capture Trigger当检测到指定的触发事件时,定时器的计数器值会被捕获并存储

网友I:
如果你在GD32F305参考手册的第310页找不到具体的解释,建议仔细阅读相关章节,特别是关于定时器和输入捕获模块的部分

网友J:
可以参考GD32F305的官方技术文档或联系技术支持以获取更详细的解释

网友K:
当检测到指定的触发事件时,定时器的计数器会被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