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mm32f0020 无法仿真

楼主(2024-07-02):
0x1FFFF41E 2000      MOVS     r0,#0x00
0x1FFFF420 4802      LDR      r0,[pc,#8]  ; @0x1FFFF42C
0x1FFFF422 F3808808  MSR      MSP,r0
0x1FFFF426 4802      LDR      r0,[pc,#8]  ; @0x1FFFF430
0x1FFFF428 4700      BX       r0
0x1FFFF42A E7FE      B        0x1FFFF42A
stlink,仿真就会卡在这里,无法执行到main函数,求指导。

网友A:
硬件连接问题

楼主:
SWDIO和SWCLK都是串了100R,SWDIO上拉10k到VDD,SWCLK下拉10K到GND。通讯看起来正常,能成功下载程序到单品机。

网友B:
可能是软件配置错误

网友B:
调试设置不正确

网友C(2024-08-02):
我用创新工坊需要把max clock设置成50khz才能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