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小华MCU LCD不同驱动方式应用及注意事项

楼主(2024-07-02):
小华半导体MCU LCD 控制器:
最多具有 8 个公用端子(COM)和 48 个区段端子(SEG)。
可以选择电容分压或电阻分压,支持内部电阻分压,内部电阻分压可以调节对比度

主要特性有:
■ 高度灵活的帧速率控制。
■ 支持静态、1/2、1/3、1/4、1/6 和 1/8 占空比。
■ 支持1/2、1/3偏置。
■ 多达16个寄存器的LCD数据RAM。
■ 可通过软件配置LCD的对比度。
■ 3种驱动波形生成方式
■ 内部电阻分压、外部电阻分压,外部电容分压方式
■ 可通过软件配置内部电阻分压方式的功耗,从而匹配LCD面板所需的电容电荷
■ 支持低功耗模式:LCD控制器可在Active、Sleep、DeepSleep模式下进行显示。
■ 可配置帧中断。
■ 支持LCD闪烁功能且可配置多种闪烁频率
■ 未使用的LCD区段和公共引脚可配置为数字或模拟功能。

最新HC32L166和HC32L186系列还新增内部电阻模式时的强驱脉冲控制,改善大屏显示效果

详细不同驱动方式应用及注意事项介绍参考附件
小华MCU

网友A:
怎样计算可以支持的屏幕分辨率

网友B:
控制刷新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