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应用开发] CM32M433R 用户模式如何切换回机器模式

楼主(2024-07-02):
N级别处理器内核从User Mode切换到Machine Mode只能通过异常、响应中断或者NMI的方式发生:

响应异常进入异常处理模式。请参见第3.4节了解其详情。

注意:软件可以通过调用ecall指令强行进入ecall异常处理函数。

响应中断进入中断处理模式。请参见第5.6节了解其详情。

响应NMI进入NMI处理模式。请参见第4.3节了解其详情。

根据芯来科技的文档说明,进入用户模式后,Led()执行ecall命令就会进入异常中断ECALL_Exception_Handler,这时候是在M模式了吗?代码怎么能从异常中断回到主函数继续执行while循环里的语句呢?

/** @addtogroup CM32M4xxR_StdPeriph_Examples
* @{
*/
#define MACHINE_MODE_STACK_SIZE                        0x400
static uint8_t sMachineModeStack[MACHINE_MODE_STACK_SIZE] = {0};
//Configure test_array Acess Permission on PMP
void PMP_Config() {
        PMP_Region_InitTypeDef pmp_init;
        pmp_init.Number = PMP_REGION_NUMBER0;
        pmp_init.Enable = PMP_REGION_ENABLE;   // Enable Configuration
        pmp_init.Lock = PMP_REGION_UNLOCK; //
        pmp_init.BaseAddress = 0;  //
        pmp_init.Size = PMP_REGION_SIZE_4GB;    //Setting array size
        pmp_init.AddressMatching = PMP_ADDRESS_MATCHING_NAPOT; //Setting PMP Size to NAPOT mode -> 2^n
        pmp_init.AccessPermission = PMP_ACCESS_RWX; //Setting array permission is Read Only
        PMP_ConfigRegion(&pmp_init);
        sPMP_Region_InitTypeDef spmp_init;
        spmp_init.Number = SPMP_REGION_NUMBER0;
        spmp_init.Enable = SPMP_REGION_ENABLE;
        spmp_init.Lock = SPMP_REGION_UNLOCK;
        spmp_init.BaseAddress = 0;
        spmp_init.Size = SPMP_REGION_SIZE_4GB;
        spmp_init.AddressMatching = SPMP_ADDRESS_MATCHING_NAPOT;
        spmp_init.UserMode = SPMP_USERMODE_RESET;
        spmp_init.AccessPermission = SPMP_ACCESS_RWX;
        sPMP_ConfigRegion(&spmp_init);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Jump User Mode
*/
void JumpUserMode(uint32_t func)
{
        __RV_CSR_WRITE(CSR_MSCRATCH, sMachineModeStack + MACHINE_MODE_STACK_SIZE);
        __RV_CSR_CLEAR(CSR_MSTATUS, MSTATUS_MPP);
        __RV_CSR_WRITE(CSR_MEPC, func);
        __ASM  volatile ( "mret ");
}
void ECALL_Exception_Handler(unsigned long mcause,unsigned long sp)
{
   uint32_t saved_regs = sp;
   uint32_t mepc = ((uint32_t *)saved_regs)[12];
   printf("ECALL Exception Trigger\r\n");
   ((uint32_t *)saved_regs)[12] = mepc + 4;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User Mode Application
*/
void Led()
{
        LedInit(LED2_PORT, LED2_PIN);
        __ECALL();
}
/**
* @brief Main function
*/
int main(void) {
        /* System Clocks Configuration */
        PMP_Config();
        Exception_Register_EXC(UmodeEcall_EXCn, (unsigned long)ECALL_Exception_Handler);
        JumpUserMode((uint32_t)Led);
        while (1) {
            LedBlink(LED2_PORT, LED2_PIN);
            delay_ms(1000);
        }
}

网友A:
N级别处理器内核从User Mode切换到Machine Mode只能通过异常、响应中断或者NMI的方式发生

网友B:
恢复出厂设置就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