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23] 求答疑at32f425官方库adc

楼主(2024-07-02):
#每日话题# 使用的at32f425官方库adc采集出的电压为什么是这样的

网友A:
使用的at32f425官方库的demo试试看,是否也是这个效果?
或者你现有的代码有几点地方可以先检查一下:
1.ADC使用的GPIO是否有初始化为模拟输入;
2.外部电路阻抗是否过大(可以试试将采样周期增大到239.5看看有无改善)
3.有无ADC通道(不管是否有用作AD口)外接超过Vdd电压

楼主(2024-08-30):
引用 网友A:
使用的at32f425官方库的demo试试看,是否也是这个效果?
或者你现有的代码有几点地方可以先检查一下:
1.AD ...

这个就是官方dem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