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每周分享】电容都有哪些种类

楼主:
电容种类主要包括瓷介电容器、涤纶电容器、聚苯乙烯电容器、聚丙烯电容器、独石电容器、云母电容器、纸介电容器、铝电解电容器、钽电解电容器等。
瓷介电容器(CC):这类电容器使用陶瓷材料作为介质,并在陶瓷表面涂覆金属薄膜作为电极,经过高温烧结制成。根据电介质的不同,瓷介电容器又分为三类:1类电介质(如NPO、CCG),主要用于高频电路,具有高稳定性和低损耗的特点;2类(如X7R、2X1)和3类(如Y5V、2F4)电介质的电容器则适用于中低频电路,具有较大的容量和较小的体积。

涤纶电容器(CL):这种电容器采用有极性的聚酯薄膜作为介质,具有耐高温、耐高压、耐潮湿及价格低廉的优点,一般应用于中低频电路中。

聚苯乙烯电容器(CB):可分为箔式和金属化式两种类型。箔式电容器绝缘电阻大,精度高,但体积较大;而金属化式电容器则具有防潮性和自愈性,但绝缘电阻相对较低。

聚丙烯电容器(CBB):以无极性的聚丙烯薄膜为介质,有非密封式和密封式两种。这类电容器损耗小,性能稳定,绝缘性好,并且容量相对较大,常用于中低频电子电路或作为电动机的启动电容。

独石电容器:使用钛酸钡等陶瓷材料通过高温烧结制成多层叠片状,具有可靠性高、耐高温、耐潮湿等优点,但工作电压较低。

云母电容器(CY):以云母为介质,在云母表面喷一层金属膜作为电极,具有高稳定性、高精度、高绝缘电阻等优点,通常用于高频电路中作信号耦合、旁路等用途。

纸介电容器(CZ):使用电容器专用纸作为介质,铝箔或铅箔作为电极,具有较大的电容量和工作电压范围,但体积大、容量精度低、损耗大。

金属化纸介电容器(CJ):采用真空蒸发技术,在涂有漆膜的纸上再蒸镀一层金属膜作为电极而成。与普通纸介电容相比,体积小,容量大,击穿后能自愈能力强。

铝电解电容器(CD):有极性铝电解电容器是将附有氧化膜的铝箔(正极)和浸有电解液的衬垫纸,与阴极(负极)箔叠片一起卷绕而成。外型封装有管式、立式。并在铝壳外有蓝色或黑色塑料套。容量范围大,一般为1~10 000 μF,额定工作电压范围为6.3 V~450 V。介质损耗、容量误差大(最大允许偏差+100%、–20%)耐高温性较差,存放时间长容易失效。通常在直流电源电路或中、低频电路中起滤波、退耦、信号耦合及时间常数设定、隔直流等作用。不能用 于交流电源电路。在直流电源中作滤波电容使用时极性不能接反。

钽电解电容器(CA):有两种形式:1. 箔式钽电解电容器    内部采用卷绕芯子,负极为液体电解质,介质为氧化钽。型号有 CA30、CA31、CA35、CAk35等系列。 2. 钽粉烧结式   阳极(正极)用颗粒很细的钽粉压块后烧结而成。封装形式有多种。型号有CA40 、CA41、CA42、CA42H、CA49、CA70(无极性)等系列。介质损耗小、频率特性好、耐高温、漏电流小。生产成本高、耐压低。广泛应用于通信、航天、军工及家用电器上各种中 、低频电路和时间常数设置电路中。

网友A(2024-07-03):
很详细,配上图就更容易能区分开了,哈哈哈

网友B:
电路中用于积分、定时、滤波器等等的电容,要求漏电流小、电压变化时电容量变化非常小、温度系数非常小、电压50V之内、频率1MHz以内,用那种电容?

网友C:
补充 空气、真空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