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通过丝印判断芯片品质

楼主(2024-07-03):
这里有两个芯片(同一个型号),大家能根据芯片丝印判断哪个是假货(可能是翻新料)吗?我感觉是丝印不清晰的那个。

@dirtwillfly :我正好是把不清晰的都换成清晰的了,不清晰的是淘宝买的,清晰的是立创买的。不清晰的用了2年,陆续出问题了。清晰的刚换上,不知道用多久。。
我也觉得是不清晰的这个

网友A:
我用到一款翻的的MOS管,在放大镜下可以看到打磨过的痕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到一款翻的的MOS管,在放大镜下可以看到打磨过的痕迹。

嗯,要从侧面看,因为磨掉一部分了嘛,所以侧面比较尖锐了。正面可能还不判断

网友B:
我们用过一款停产的芯片,从不同的供应商买过的芯片,有的是翻新的,有的是拆机的。感觉拆机的还有点靠谱,翻新的真的没准!

网友C:
草率了吧

楼主(2024-08-23):
已经换上了,目前客户没有反馈,可能还要再等一段时间。之前的那个怀疑不良的,是运行了大约1年多,才出问题的。这个也要经过1年多验证才能确认。目前都换上了丝印比较清晰的那个。怀疑丝印不清晰的,可能是翻新,因为毕竟能工作,只是不太靠谱。

网友D:
我觉得不清楚的有点子不正常,以前用过TI的芯片,好使的都有厂家标识,不好使的啥都没有

网友E:
有些翻新IC和元器件,那丝印简直是一眼假,但贵在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