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小CAN,小问题

楼主(2024-07-03):
#申请原创#@21小跑堂
CAN芯片作为电路中通讯的重要器件,具有高效数据传输、多点通讯、增强系统安全性等功能,同时节约成本
并节省空间,在使用过程中会出现一些小问题,使得CAN芯片损坏。
以下列举CAN损坏的原因:
1.电压电流不稳:电压的过高或过低及电流过大会对CAN芯片及周围电路器件造成影响和损坏。
2.静电放电:电子设备若没有恰当的防静电措施,静电放电可能会损坏CAN芯片。
3.温度过热:长时间高温情况下,CAN芯片可能会由于温度过高,导致损坏。
4.物理外力影响:在安装或者焊接过程中,由于物理因素外力影响,导致其芯片出现不良情况。
因此在使用CAN芯片过程中,一定要做好以下防护:
1.使用稳定的电源及电源连接线;
2.电路设计中做好防过电流或过压欠压保护设计;
3.做好静电保护措施;
4.增加散热设计;
5.安装焊接时小心操作及使用。

网友A:
CAN通信一般都做隔离处理,并加上完善的保护措施。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N通信一般都做隔离处理,并加上完善的保护措施。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