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TC异常来回跳动原因求助

楼主(2024-07-03):
NTC热敏,12位AD采样,采样每隔10ms/次,一组10次(去掉最大最小值),共采8组,然后取平均AD值,去查表得出温度。接上控制负载后,如压缩机,温度显示会来回跳动(如-11度,-12度,-13度)。软件也没想到别的滤波了,是不是程序的问题?什么原因才会导致NTC不稳定呢?

网友A:
上电路看看,建议用示波器测下相关信号波形。
建议提高采样率,因为干扰信号很可能是50Hz、100Hz,刚好与你的10ms同步,每次正好采到干扰信号的同一位置。

网友B:
先看看你输入ADC的信号是否稳定,如果稳定,则是程序处理的问题。12位ADC做的NTC测温,分辨率0.1度,一般无明显抖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看看你输入ADC的信号是否稳定,如果稳定,则是程序处理的问题。12位ADC做的NTC测温,分辨率0.1度,一般无 ...

没有接负载的时,试过单独AD读出来查看,基本就是+-1bit跳而已。因为家里没有具体的大负载,没法验证。现在有个想法就是,找找模拟地是否有环路现象,重新搭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电路看看,建议用示波器测下相关信号波形。
建议提高采样率,因为干扰信号很可能是50Hz、100Hz,刚好与你 ...

嗯,现在也是怀疑是不是刚好有这个干扰跟我10ms同步了。可能模拟地线闭合后的工频干扰是从空间感应到,产生涡流导致吧。重新试一下。把怀疑的一点点排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电路看看,建议用示波器测下相关信号波形。
建议提高采样率,因为干扰信号很可能是50Hz、100Hz,刚好与你 ...

电路图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接负载的时,试过单独AD读出来查看,基本就是+-1bit跳而已。因为家里没有具体的大负载,没法验证。现 ...

示波器看ADC输入端对MCU的GND的信号看是否有纹波,要先确定信号是否干净。

网友A:
探头的一端接+5V,要不得,容易烧单片机,而且我遇到过。
强烈建议改成接GND,R6改接+5V,R1应改到R6的右边以免影响分压值。
如果不想改,建议+5V那里串个电阻,避免干扰信号直接传递到+5V,电源电压变化也可能影响ADC值。

网友C:
接了负载才跳动,说明是电源被干扰引起的了,ADC基准不会是VCC吧

网友D:
可能电源不行。用电池供电试试

网友E:
正负1 软件滤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