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锡膏印刷技术要点

楼主:
锡膏印刷技术要点
锡膏印刷作为SMT贴片技术中的重要环节,质量直接关乎到后续元器件的贴装精度与焊接可靠性。以下英特丽科技将详细阐述锡膏印刷的几个关键技术要点:

1. 锡膏选择与存储
锡膏类型:根据产品的具体需求(如熔点、导电性、环保要求等)选择合适的锡膏类型。
存储条件:锡膏应存放在指定的温度(通常为5°C~10°C)和低湿度条件下,避免阳光直射以确保其性能稳定。

2. 钢网设计与制作
设计精度:钢网的开孔位置、大小和形状需与PCB焊盘精确匹配,以确保锡膏能够准确、均匀地印刷到焊盘上。
材质与厚度:根据PCB的密度和焊盘间距选择合适的钢网材质(如不锈钢、镍合金)和厚度,以保证足够的强度和印刷精度。
3. 印刷机设置与调整
图形对准:通过视觉或激光对准系统,确保钢网与PCB上的基准点精确对齐。
刮刀参数:调整刮刀的角度(一般为45°~60°)、压力、硬度以及速度,以达到最佳的锡膏刮除和填充效果。
印刷间隙:设定合适的钢网与PCB之间的间隙,以确保锡膏能够均匀地被印刷到焊盘上而不发生粘连或泄漏。

4. 印刷过程控制
锡膏滚动直径:控制锡膏在钢网上的滚动直径,以确保印刷过程中锡膏的供应稳定且充足。
印刷速度:根据PCB的尺寸和焊盘密度,调整合适的印刷速度,以保证锡膏的均匀分布和印刷质量。
多级脱模:在钢网离开PCB的瞬间,采用多级脱模技术,以减少锡膏的拉丝和塌陷现象。

5. 印刷后检查
目检:使用放大镜或显微镜对印刷后的PCB进行目检,检查锡膏的印刷质量,如是否均匀、有无漏印、连锡等缺陷。
机器检测:利用自动光学检测(AOI)等设备对印刷质量进行精确检测,提高检测效率和准确性。

6. 清洗与维护
钢网清洗:每次印刷后需及时清洗钢网,去除残留的锡膏和杂质,以防堵塞开孔。
设备维护:定期对印刷机进行维护和保养,检查刮刀、钢网夹持装置等部件的磨损情况,并及时更换或调整。

7. 环境控制
温湿度控制:保持印刷车间内的温湿度稳定,避免因环境变化影响锡膏的性能和印刷质量。
静电防护:采取必要的静电防护措施,如穿戴防静电服、使用防静电工作台等,以防止静电对PCB和元器件造成损害。

综上所述,锡膏印刷技术要点涉及锡膏选择与存储、钢网设计与制作、印刷机设置与调整、印刷过程控制、印刷后检查、清洗与维护以及环境控制等多个方面。只有全面掌握这些要点并严格执行相关操作规范,才能确保锡膏印刷的质量和稳定性。

网友A(点评):
锡膏印刷

网友A(2024-07-04):
锡膏印刷作为SMT贴片技术中的重要环节,质量直接关乎到后续元器件的贴装精度与焊接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