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8位 MCU] KF8A100ESD如何进行LED开短路检测?

楼主(2024-07-03):
KF8A100ESD如何进行LED开短路检测?

网友A:
需要有LED回采电路,一个LED还是一串LED?

网友B:
是不是可以考虑使用回路电阻的检测来实现呢

网友C:
可以搭建外部电路将这个状态转换成开关量状态进行检测

网友D:
我觉得可以仿照万用表的原理来进行检测

网友E: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检测回路电阻值了

网友F:
是否可以考虑通过io的高低电平来进行检测呢

网友G:
可以通过检测是否有电流流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