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跑大模型的开发板推荐

楼主(2024-07-03):
最近学习了大模型相关的课程,想做一款智能硬件设备,想问大家有没有带npu的开发板推荐,要能在硬件上跑轻量大模型,尺寸尽可能小一点的。

网友A:
国外的可以了解英伟达的,国产的可以了解一下华为的昇腾处理器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外的可以了解英伟达的,国产的可以了解一下华为的昇腾处理器系列。

好的谢谢,我去了解一下英伟达的,昇腾系列的板子性能很好,价格略高,尺寸也相对大了,我想做的是智能眼镜这方面的

楼主:
好的谢谢,我去了解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我去了解一下英伟达的,昇腾系列的板子性能很好,价格略高,尺寸也相对大了,我想做的是智能眼 ...

是智能VR头盔还是眼镜哦?如果是眼镜英伟达的芯片尺寸和功耗你hold得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智能VR头盔还是眼镜哦?如果是眼镜英伟达的芯片尺寸和功耗你hold得住? ...

想做一款智能眼镜类似meta rayban眼镜,但现在好像市面上似乎还没有这种产品,可能没有适合产品需求的芯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做一款智能眼镜类似meta rayban眼镜,但现在好像市面上似乎还没有这种产品,可能没有适合产品需求的芯 ...

像meta rayban这种智能眼镜一般都是专用设计芯片,都是客制化定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meta rayban这种智能眼镜一般都是专用设计芯片,都是客制化定制的。

是的,我们端侧跑了一下自己部署的大模型,效果也不是很好,估计可能还是要用蓝牙或者wifi模块跟手机相连,在云端去完成任务再返回,而且考虑眼镜产品质量功耗发热这些问题,只把眼镜当做一个信息接收传递工具吧。

网友B(2024-09-06):

可以考虑直接接云端的大模型,这样开发量更小,时间和成本也容易控制,信息参考:https://bbs.21ic.com/icview-3399072-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