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如何在ModelSim中添加Xilinx仿真库

楼主(2024-07-03):
今天给大侠带来在FPGA设计应用中如何在ModelSim中添加Xilinx仿真库,话不多说,上货。

注意:ModelSim一定要安装在不带空格的目录下,即不要安装在“Program Files”目录下。如作者是安装在D:\softwares\Modelsim目录下,ISE软件也最好安装在不带空格的目录下。

1、找到开始菜单->程序->Xilinx ISE Design Suite 11 -> ISE -> Accessories -> Simulation Library Compilation Wizard.

2、选定ModelSim的版本,以及指定ModelSim的安装路径。

3、选择Both VHDL and Verilog。

4、选择支持哪些系列的芯片,看自己需要增减。

5、默认选全上即可。

6、指定编译完后的库存放位置,这里作者在modelsim安装目录下新建了xilinx_lib的文件夹,并指定到这里。(注意不要指向带空格的路径)

7、运行 Lauch Compile Process,即开始编译库文件,需要几十分钟。编译完成后应该在xilinx_lib目录下多出如下文件夹:

8、右键打开modelsim目录下的modelsim.ini文件,先将其“只读”属性去掉。然后用记事本打开。在[Library]下面添加如下代码,即之前编译好的Xilinx库的路径。

9、再次打开ModelSim,即可以看到Xilinx的库已经默认出现在了库列表里。以后仿真Xilinx的IP核时,就不用每次都添加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