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ROC™ 蓝牙] 【英飞凌CYW20829测评】进阶任务之CANFD

楼主(2024-07-03):
【前言】
CANFD是CAN2.0的升级版本,提升了传输速度,也提升了数据长度。所以体验一下CANFD非常之有必要。
【实验器材】
1、英飞凌CYW20829评估板。
2、CANFD分析仪
3、TTL转CAN转接板。
【实验步骤】
1、新建基于CANFD的示例工程:

2、打开外设配置工具,查看分配给CAN的管脚

再查看CAN的速度,示例中配置的为500K

编译工程后下载到开发板。并打开串口终端查看CANFD收发信息。
3、硬件连接,将P5.0接到CAN_TTL的RX,P5.1接到CAN_TTL的TX。
4、配置CANFD分析仪的波特率为500k/1M

【实验结果】
1、从CAN分析仪发送数据,开发板可以正常接收。

2、按下开发板的按键,发送数据给CAN分析仪:

正常的发送出数据。
3、多条发送测试,使用CAN分析仪第10ms发送一条数据,查看发送日志情况:
可以正常的发送完数据

间隔1ms发送一条数据,也是可以正常处理完的。

【不同速率的测试】
CANFD的波特率是可以达到1Mbits的,所以我调整了波特率为1M

同时把CANFD分析仪也调到了对应的速率

试验结果:

发送数据正确无误。接收也正确无误

【总结】
英飞凌CYW20829的CANFD的发收性能与兼容性能非常完美!

网友A:
现在新出的MCU基本上都是CANFD了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新出的MCU基本上都是CANFD了啊。

最近正在发愁,新的项目要支持PN,内部总线要选CANFD,选MCU好痛苦,要支持CANFD和ETH,还要能好到几家兼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