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晶振稳定时间

楼主(2024-07-03):
#include "BAT32G135.h"
#include "clk.h"

#define BIT(x) (1<<x)

// 晶振温度时间13.6ms

int main(void)
{
        PORT->P30CFG = 0;
        PORT->PM3 &= ~BIT(0);
        PORT->PMC3 &= ~BIT(0);
        PORT->PSET3 = BIT(0);
        CLK_Osc_Setting(OSC_OSCILLATOR,OSC_PORT);
        CLK_MainOsc_Setting(OSC_OSCILLATOR,OSC_OVER_10M);
        PORT->PCLR3 = BIT(0);
        CLK_Fclk_Select(MAINCLK_FMX);
        while(1)
        {

        }
}

测试和137 一样,稳定时间在13.6ms.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C_ROOKIES/article/details/105453380

网友A:
主要是配置和等待时间比较长

网友B:
以前从来没考虑过晶振的稳定时间

网友C:
没做过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