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LLC谐振电流大小波疑问

楼主(2024-07-03):
在调试TEA2017这个芯片时候谐振电流大小波如何优化,如何排查是什么引起大小波的,绿色的波形是谐振频率设置120Khz的波形,可以看到工作在欠谐振状态,但是此时是没有明显的大小波,看了计算参数欠谐振因为计算的谐振电容为10Nf而用的是33nF,然后修改参数把谐振参数修改,谐振点改到150K谐振参数随之改变,改变后的谐振参数Lm 204uH Lr34uh(加上漏感后)cr10nF,这个时候测试波形基本工作在谐振状态,但是此时出现较为严重的大小波,这是参数选取不合理导致?还是我变压器重新绕制后副边差异导致?还想请教一下在谐振电流有大小波的时候,输出用同步做为啥会上电有输出一瞬间就会把mos烧掉(现象为mos G D S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