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V转4-20mA这个电路咋分析的呀

楼主(2024-07-04):
xch
Vcc =5V

楼主:

看见15年一个大佬分享的电路,但是分析不明白

网友A:
百度 运放恒流

网友B:
不知道图片正常上传没,I2 = (24V - U2) / 250。第一级电路就是把0~5V做了小小的偏置,然后也是一个恒流源,第二级是恒流放大电路,是一个经典的电路。

TI解释不错。一级确实一般精度做不高,但主要是反馈回路的精度和输入回路的精度不均衡,就是说你采用了0.1%精度的运放和器件,反馈确引入了1%误差,最终导致无法精确。但如果你将反馈也经过0.1%的处理引入前几,这样即便是一级,也能很高精度。所以个人不喜欢使用是因为反馈引入环节不“最佳”,并且以前使用常需要额外措施,例如加基础补偿、输出三极管EC倒置等。
@GlenX :为什么TI在解释这种电路和常见的一级恒流源时认为这种方式可以做到千分之一的精度,而一级的只能百分之一?
是这样的! 第一级用作电压到带偏置的小恒流转换,第二级是从小电流到4-20的恒流驱动。 一般很少这样用,因为运放增益很高,早期运放特性不好,常有这样的"典型"应用。 实际发现,由于两级都是闭环,对于高频(响应)是由一定相移的,最终导致自激, 所以这种电路后来都增加了一些“补偿”或消除自己的电容,但不能彻底消除每个元件开环增益很高的问题。

网友C:
此电路不难分析,已经有了一些答案。但是它的真正作用还没有人解释。这也是此电路的为什么用了两级恒流源的原因。这些东西也只有行业内的人才有用,一般人只要一级就够了。这个大佬画图也不是那么规范。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此电路不难分析,已经有了一些答案。但是它的真正作用还没有人解释。这也是此电路的为什么用了两级恒流源的 ...

问题提的非常好https://e2echina.ti.com/support/amplifiers/f/amplifiers-forum/72044/5-ti-design,可以学习下。

ti adi 都有很多很专业的参考设计

网友D:
第一级恒流源用于倒相,第二级恒流源用于输出。

网友E:
这电路不太好,

网友:

两点要补足:1,用三极管,基极电流的存在,影响了输出的精度;2、恒流源采用高压供电,输出短路时运放的耗散功率是否在安全范围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