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一文概述 Linux 内核主要内容

楼主(2024-07-04):
Linux 内核是 Linux 操作系统的主要组件,也是计算机硬件与其进程之间的核心接口。它负责两者之间的通信,还要尽可能高效地管理资源。之所以称为内核,是因为它在操作系统中就像果实硬壳中的种子一样,并且控制着硬件的所有主要功能。内核的用途主要有以下 4 项工作:

内存管理:追踪记录有多少内存存储了什么以及存储在哪里
进程管理:确定哪些进程可以使用中央处理器、何时使用以及持续多长时间
设备驱动程序:充当硬件与进程之间的调解程序/解释程序
系统调用和安全防护:从流程接受服务请求
在正确实施的情况下,内核对于用户是不可见的,它在自己的小世界(称为内核空间)中工作,并从中分配内存和跟踪所有内容的存储位置。用户所看到的内容则被称为用户空间。这些应用通过系统调用接口(SCI)与内核进行交互。

图片

Linux系统内核概述
1. 内核简介
单内核体系设计、但充分借鉴了微内核设计体系的优点,为内核引入模块化机制。

Linux 内核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有以下几部分:

kernel

内核核心,一般为 bzImage
通常在 /boot 目录下,名称为 vmlinuz-VERSION-RELEASE
kernel object

内核对象,一般放置于 /lib/modules/VERSION-RELEASE/
[ ] ==> N ==> 不编译进内核
[M] ==> M ==> 编译为模块文件
  • ==> Y ==> 编译进内核
    辅助文件(ramdisk)

    initrd
    initramfs
    2. 内核模块
    2.1 uname 命令
    使用格式

    uname [OPTION]...
    参数解释

    -n 显示节点名称
    -r 显示VERSION-RELEASE
    -s 内核名称
    -v 内核版本
    -n 节点名
    -m 硬件名称
    -i 硬件平台
    -p 处理器类型
    -o 操作系统
    # uname -m
    i686

    # uname -r
    2.6.32-573.22.1.el6.i686

    # uname -a
    Linux MyServer 2.6.32-573.22.1.el6.i686 ... i686 i386 GNU/Linux
    2.2 lsmod 命令
    显示由核心已经装载的内核模块
    命令定义

    显示的内容来自于: /proc/modules 文件。
    使用 lsmod 命令时,常会采用类似 lsmod | grep -i ext4 这样的命令来查询系统是否加载了某些模块。
    # cat /proc/modules
    iptable_filter 2173 0 - Live 0xed9b2000
    ip_tables 9567 1 iptable_filter, Live 0xed9a9000
    ext3 203718 1 - Live 0xed962000
    jbd 65315 1 ext3, Live 0xed904000
    xenfs 4360 1 - Live 0xed8e6000
    ipv6 271097 14 - Live 0xed88e000
    xen_netfront 15871 0 - Live 0xed7d9000
    ext4 339812 2 - Live 0xed764000
    jbd2 75927 1 ext4, Live 0xed6d9000
    mbcache 6017 2 ext3,ext4, Live 0xed6b7000
    xen_blkfront 19209 5 - Live 0xed69f000
    dm_mirror 11969 0 - Live 0xed68d000
    dm_region_hash 9644 1 dm_mirror, Live 0xed67e000
    dm_log 8322 2 dm_mirror,dm_region_hash, Live 0xed672000
    dm_mod 84711 11 dm_mirror,dm_log, Live 0xed64e000
    # lsmod | grep ext4
    ext4                  339812  2
    jbd2                   75927  1 ext4
    mbcache                 6017  2 ext3,ext4
    字段含义

    第 1 列:表示模块的名称
    第 2 列:表示模块的大小
    第 3 列:表示依赖模块的个数
    第 4 列:表示依赖模块的内容
    # lsmod
    Module                  Size  Used by
    iptable_filter          2173  0
    ip_tables               9567  1 iptable_filter
    ext3                  203718  1
    jbd                    65315  1 ext3
    xenfs                   4360  1
    ipv6                  271097  14
    xen_netfront           15871  0
    ext4                  339812  2
    jbd2                   75927  1 ext4
    mbcache                 6017  2 ext3,ext4
    xen_blkfront           19209  5
    dm_mirror              11969  0
    dm_region_hash          9644  1 dm_mirror
    dm_log                  8322  2 dm_mirror,dm_region_hash
    dm_mod                 84711  11 dm_mirror,dm_log
    2.3 modinfo 命令
    显示模块的详细描述信息

    命令定义

    modinfo 列出 Linux 内核中命令行指定的模块的信息。
    modinfo 能够查询系统中未安装的模块信息。
    若模块名不是一个文件名,则会在 /lib/modules/version 目录中搜索,就像 modprobe 一样。
    modinfo 默认情况下,为了便于阅读,以下面的格式列出模块的每个属性:fieldname : value。
    语法

    modinfo [选项] [ modulename|filename... ]
    选项

    -n 只显示模块文件路径
    -p 显示模块参数
    -a author
    -d description
    -l license
    -0 使用’\0’字符分隔 field 值,而不是一个新行,对脚本比较有用
    实战演示

    # modinfo ext4
    filename:       /lib/modules/2.6.32-573.22.1.el6.i686/kernel/fs/ext4/ext4.ko
    license:        GPL
    description:    Fourth Extended Filesystem
    author:         Remy Card, Stephen Tweedie, Andrew Morton, Andreas Dilger, Theodore and others
    srcversion:     CB1B990F5A758DFB0FB12F1
    depends:        mbcache,jbd2
    vermagic:       2.6.32-573.22.1.el6.i686 SMP mod_unload modversions 686

    # modinfo btrfs
    filename:       /lib/modules/2.6.32-573.22.1.el6.i686/kernel/fs/btrfs/btrfs.ko
    license:        GPL
    alias:          devname:btrfs-control
    alias:          char-major-10-234
    srcversion:     B412C18B0F5BF7F1B3C941A
    depends:        libcrc32c,zlib_deflate,lzo_compress,lzo_decompress
    vermagic:       2.6.32-573.22.1.el6.i686 SMP mod_unload modversions 686
    2.4 modprobe 命令
    装载或卸载内核模块

    命令定义

    配置文件
    /etc/modprobe.conf
    /etc/modprobe.d/*.conf
    解决依赖
    modprobe需要一个最新的modules.dep文件,可以用depmod来生成
    该文件列出了每一个模块需要的其他模块,modprobe使用这个去自动添加或删除模块的依赖
    # modules.dep为解决依赖的配置文件,modules.dep.bin二进制文件运行
    # ls /lib/modules/2.6.32-358.6.1.el6.i686/
    build              modules.block    modules.ieee1394map  modules.ofmap     modules.symbols.bin  weak-updates
    extra              modules.ccwmap   modules.inputmap     modules.order     modules.usbmap
    kernel             modules.dep      modules.isapnpmap    modules.pcimap    source
    modules.alias      modules.dep.bin  modules.modesetting  modules.seriomap  updates
    modules.alias.bin  modules.drm      modules.networking   modules.symbols   vdso
    语法

    modprobe [ -c ]
    modprobe [ -l ] [ -t dirname ] [ wildcard ]
    modprobe [ -r ] [ -v ] [ -n ] [ -i ] [ modulename … ]
    选项

    -v

    显示程序在干什么,通常在出问题的情况下,modprobe 才显示信息
    -C

    重载,默认配置文件(/etc/modprobe.conf 或 /etc/modprobe.d)
    -c

    输出配置文件并退出
    -n

    可以和 -v 选项一起使用,调试非常有用
    -i

    该选项会使得 modprobe 忽略配置文件中的,在命令行上输入的 install 和 remove
    -q

    一般 modprobe 删除或插入一个模块时,若没有找到会提示错误。使用该选项,会忽略指定的模块,并不提示任何错误信息。
    -r

    该选项会导致 modprobe 去删除,而不是插入一个模块
    通常没有没有理由去删除内核模块,除非是一些有 bug 的模块
    -f

    使用该选项是比较危险的
    和同时使用 –force-vermagic,–force-modversion 一样
    -l

    列出所有模块
    -a

    插入所有命令行中的模块
    -t

    强制 -l 显示 dirname 中的模块
    -s

    错误信息写入 syslog
    2.5 depmod 命令
    内核模块依赖关系文件及系统信息映射文件的生成工具

    语法

    depmod [-adeisvV][-m <文件>][--help][模块名称]
    参数

    -a 分析所有可用的模块
    -d 执行排错模式
    -e 输出无法参照的符号
    -i 不检查符号表的版本
    -m<文件> 使用指定的符号表文件
    -s 在系统记录中记录错误
    -v 执行时显示详细的信息
    -V 显示版本信息
    --help 显示帮助
    2.6 insmod 和 rmmod 命令
    装载或卸载内核模块

    不解决依赖关系,需要自己手动卸载
    insmod命令

    向 Linux 内核中插入一个模块
    insmod 是一个向内核插入模块的小程序
    大多数用户使用 modprobe 因为它比较智能化
    insmod [ filename ] [ module options... ]
    rmmod命令

    命令解析

    删除内核中的一模块
    rmmod 是一个可以从内核中删除模块的小程序,大多数用户使用modprobe -r去删除模块
    语法格式

    rmmod [ modulename ]
    参数选项

    -f

    除非编译内核时 CONFIG_MODULE_FORCE_UNLOAD 被设置该命令才有效果,否则没效果
    用该选项可以删除正在被使用的模块,设计为不能删除的模块,或者标记为 unsafe 的模块
    -w

    rmmod 拒绝删除正在被使用的模块
    使用该选项后,指定的模块会被孤立起来,直到不被使用
    -s

    将错误信息写入 syslog,而不是标准错误(stderr)
    3. /proc 目录
    内核把自己内部状态信息及统计信息,以及可配置参数通过 proc 伪文件系统加以输出。

    # ls /proc/
    1     1173  22     29855  35  47   60   973          filesystems  loadavg       scsi           version
    10    12    23     3      36  48   600  buddyinfo    fs           locks         self           vmallocinfo
    1071  13    232    30     37  49   61   bus          interrupts   mdstat        slabinfo       vmstat
    1082  14    234    31     38  5    62   cgroups      iomem        meminfo       softirqs       xen
    1085  15    24     31314  39  528  7    cmdline      ioports      misc          stat           zoneinfo
    11    16    25     317    4   531  739  cpuinfo      irq          modules       swaps
    1150  17    252    318    40  543  8    crypto       kallsyms     mounts        sys
    1162  18    253    32     41  56   808  devices      kcore        mtd           sysrq-trigger
    1163  19    26     320    42  566  830  diskstats    keys         net           sysvipc
    1165  1908  27     33     43  567  853  dma          key-users    pagetypeinfo  timer_list
    1167  2     28     330    44  57   9    driver       kmsg         partitions    timer_stats
    1169  20    29     334    45  59   94   execdomains  kpagecount   sched_debug   tty
    1171  21    29853  34     46  6    95   fb           kpageflags   schedstat     uptime
    3.1 sysctl 命令
    语法格式

    sysctl(选项)(参数)
    命令参数

    -n 打印值时不打印关键字
    -e 忽略未知关键字错误
    -N 仅打印名称
    -w 当改变 sysctl 设置时使用此项
    -p 从配置文件 /etc/sysctl.conf 加载内核参数设置
    -a 打印当前所有可用的内核参数变量和值
    -A 以表格方式打印当前所有可用的内核参数变量和值
    默认配置文件

    /etc/sysctl.conf
    命令使用方式

    (1) 设置某参数
    sysctl -w parameter=VALUE
    (2) 通过读取配置文件设置参数
    sysctl -p [/path/to/conf_file]
    参数说明

    只读:输出信息
    可写:可接受用户指定“新值”来实现对内核某功能或特性的配置/proc/sys
    两种修改方式

    (1) sysctl 命令用于查看或设定此目录中诸多参数
    sysctl -w path.to.parameter=VALUE
    sysctl -w kernel.hostname=mail.escapelife.com
    (2) echo 命令通过重定向的方式也可以修改大多数参数的值
    echo "VALUE" > /proc/sys/path/to/parameter
    echo "www.escapelife.com" > /proc/sys/kernel/hostname
    配置文件中常用的几个参数

    net.ipv4.ip_forward
    /proc/sys/net/ipv4/ip_forward
    vm.drop_caches
    /proc/sys/vm/drop_caches
    kernel.hostname
    /proc/sys/kernel/hostname
    3.2 修改配置文件
    # cat /etc/sysctl.conf
    # Kernel sysctl configuration file for Red Hat Linux

    # Controls IP packet forwarding
    net.ipv4.ip_forward = 0

    # Controls source route verification
    net.ipv4.conf.default.rp_filter = 1

    # Do not accept source routing
    net.ipv4.conf.default.accept_source_route = 0

    # Controls the System Request debugging functionality of the kernel
    kernel.sysrq = 0

    # Controls whether core dumps will append the PID to the core filename.
    # Useful for debugging multi-threaded applications.
    kernel.core_uses_pid = 1

    # Controls the use of TCP syncookies
    net.ipv4.tcp_syncookies = 1

    # Disable netfilter on bridges.
    net.bridge.bridge-nf-call-ip6tables = 0
    net.bridge.bridge-nf-call-iptables = 0
    net.bridge.bridge-nf-call-arptables = 0

    # Controls the default maxmimum size of a mesage queue
    kernel.msgmnb = 65536

    # Controls the maximum size of a message, in bytes
    kernel.msgmax = 65536

    # Controls the maximum shared segment size, in bytes
    kernel.shmmax = 4294967295

    # Controls the maximum number of shared memory segments, in pages
    kernel.shmall = 268435456
    # Auto-enabled by xs-tools:install.sh
    net.ipv4.conf.all.arp_notify = 1
    3.3 实战演示
    # 查看所有可读变量
    sysctl -a

    # 修改对应参数
    sysctl -w kernel.sysrq=0
    sysctl -w kernel.core_uses_pid=1
    sysctl -w net.ipv4.conf.default.accept_redirects=0

    # 如果希望屏蔽别人 ping 你的主机,配置文件修改
    net.ipv4.icmp_echo_ignore_all = 1

    # 编辑完成后,请执行以下命令使变动立即生效
    /sbin/sysctl -p
    /sbin/sysctl -w net.ipv4.route.flush=1
    4. /sys 目录
    sysfs 伪文件系统,输出内核识别出的各硬件设备的相关属性信息,也有内核对硬件特性的设定信息。有些参数是可以修改的,用于调整硬件工作特性。

    4.1 udev
    udev 是运行用户空间程序。
    udev 通 /sys/ 路径下输出的信息动态为各设备创建所需要设备文件。
    udev 是 Linux 内核的设备管理器,它取代了 udevadmin 和  hotplug,负责管理  /dev 中的设备节点。
    udev 也处理所有用户空间发生的硬件添加、删除事件,以及某些特定设备所需的固件加载。
    udev 为设备创建设备文件时,会读取其事先定义好的规则文件,一般在 /etc/udev/rules.d 及 /usr/lib/udev/rules.d 目录下。
    4.2 ramdisk 文件的制作
    方法一

    mkinitrd 命令
    为当前正在使用的内核重新制作 ramdisk 文件
    mkinitrd /boot/initramfs-$(uname -r).img $(uname -r)
    # 移动ramdisk文件到/root目录下
    mv /boot/initramfs-2.6.32...img /root

    # 为当前正在使用的内核重新制作ramdisk文件
    mkinitrd /boot/initramfs-$(uname -r).img $(uname -r)
    方法二

    dracut 命令
    为当前正在使用的内核重新制作 ramdisk 文件
    dracut /boot/initramfs-$(uname -r).img $(uname -r)
    # 移动ramdisk文件到/root目录下
    mv /boot/initramfs-2.6.32...img /root

    # 为当前正在使用的内核重新制作ramdisk文件
    dracut /boot/initramfs-$(uname -r).img $(uname -r)
    4.3 查看 ramdisk
    # 使用file命令查看ramdisk文件发现是以gz压缩存放的
    file /boot/initramfs-2.6.32-504.el6.x86_64.img

    # 改名称,解压
    cd /boot/
    mv initramfs-2.6.32-504.el6.x86_64.img initramfs-2.6.32-504.el6.x86_64.img.gz
    gzip -d initramfs-2.6.32-504.el6.x86_64.img.gz

    # 使用file命令查看发现是以cpio存放的文本文件
    file initramfs-2.6.32-504.el6.x86_64.img

    # 解压这个文本文件
    # 之后会在initrd目录下生成相应的文件,一个微型的/root
    mkdir initrd
    cd initrd
    cpio -id < ../initramfs-2.6.32-504.el6.x86_64.img

    # 这个时候就可以查看init脚本文件了
    cat init

    # 在sbin文件中存放着相关的命令
    ls sbin
    5. 编译内核
    5.1 前提准备
    (1) 准备好开发环境

    包组(CentOS 6)
    Server Platform Development
    Development Tools
    (2) 获取目标主机上硬件设备的相关信息

    CPU
    cat /proc/cpuinfo
    x86info -a
    lscpu
    PCI 设备
    lspci
    -v
    -vv
    lsusb
    -v
    -vv
    lsblk
    了解全部硬件设备信息
    hal-device
    (3) 获取到目标主机系统功能的相关信息

    (4) 获取内核源代码包

    www.kernel.org
    5.2 简易安装内核
    简易安装

    获取当前系统的安装文件作为模块安装较为方便
    修改相应的参数即可
    只适用于当前特定的内核版本
    当前系统的安装文件在 config-2.6.32-504.el6.x86_64
    简单依据模板文件的制作内核

    # 下载对应的Linux内核版本进行解压缩
    # 会在/usr/src目录下创建debug、kernels和linux-3.10.67目录
    tar xf linux-3.10.67.tar.xz -C /usr/src

    # 为了方便多内核共存,使用连接指向
    # 会在当前目录下创建一个链接文件 linux -> linux-3.10.67
    cd /usr/src
    ln -sv linux-3.10.67 linux

    # 创建模板
    cd linux
    # 查看链接指向的文件内容
    ls
    # 拷贝系统自带的模板文件
    cp /boot/config-$(uname -r) .config

    # 打开图形界面配置内核选项,选择添加、删除内核模块
    # 添加的默认选项来自.config配置文件
    make menuconfig

    # 使用screen来不中断安装
    screen
    # 采用几个线程进行编译
    make -j n

    # 安装内核
    make modules_install
    # make install中将会安装内容
    # 安装bzImage为/boot/vmlinuz-VERSION-RELEASE
    # 生成initramfs文件
    # 编辑grub的配置文件
    make install

    # 重启系统,并测试使用新内核,不是默认启动内核
    init 6
    5.3 详解编译内核
    (1) 配置内核选项

    支持“更新”模式进行配置
    (a) make config:基于命令行以遍历的方式去配置内核中可配置的每个选项
    (b) make menuconfig:基于 curses 的文本窗口界面
    (c) make gconfig:基于 GTK 开发环境的窗口界面
    (d) make xconfig:基于 Qt 开发环境的窗口界面
    支持“全新配置”模式进行配置
    (a) make defconfig:基于内核为目标平台提供的“默认”配置进行配置
    (b) make allnoconfig: 所有选项均回答为”no“
    (2) 编译 - make [-j #]

    如何只编译内核中的一部分功能
    # (a)只编译某子目录中的相关代码
    cd /usr/src/linux
    make dir/

    # (b)只编译一个特定的模块
    cd /usr/src/linux
    make dir/file.ko

    # 例如:只为e1000编译驱动
    make drivers/net/ethernet/intel/e1000/e1000.ko
    如何交叉编译内核
    # 编译的目标平台与当前平台不相同;
    make ARCH=arch_name

    # 要获取特定目标平台的使用帮助
    make ARCH=arch_name help
    如何在已经执行过编译操作的内核源码树做重新编译
    # 事先清理操作

    # 清理大多数编译生成的文件,但会保留config文件等
    make clean

    # 清理所有编译生成的文件、config及某些备份文件
    make mrproper

    # mrproper、patches以及编辑器备份文件
    make distclean

    链接:https://blog.csdn.net/daocaokafei/article/details/128057499

网友A:
    内容很丰富,就是有点乱

网友B:
    一文没有概述完整,Linux内核体系很庞大的。

网友C:
    感觉一篇文章都说不完

网友D:
    linux内容太大了

网友E:
    有后续内容不

网友F(2025-09-11):
    Linux 内核是 Linux 系统核心,负责硬件管理与资源调度。核心内容含:进程管理(调度进程、控制优先级)、内存管理(虚拟内存、地址映射)、文件系统(支持 Ext4 等格式)、设备驱动(衔接硬件与系统),及网络子系统(处理 TCP/IP 等协议),还通过系统调用接口供上层应用交互,兼具开源、可裁剪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