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请问中断向量编号SysTicK_IRQn中的K字母大写有什么特殊意义吗?

楼主(2024-07-04):
看了下CH32V003,CH573,CH32V103,CH32X035,CH32L103所有这些系列中的头文件中,定义enum IRQ中的SysTick中断编号都是SysTicK_IRQn,中间有个字母K是大写的。

SysTick_IRQn在ARM芯片中也广泛使用,中间的k是小写的。

core_riscv.h文件中提到的SysTick中的k也是小写的。

#define SysTick         ((SysTick_Type *) 0xE000F000)

大写K的SysTicK_IRQn是有特殊意义,还是只是个笔误?

楼主:
为什么要提这个?因为我有些项目是不同芯片共用代码的。如果只是简单的拼写不同,会平白增加无意义的适配工作量。
还有这个帖子提到的API命名问题,随意修改API也只会平白增加无意义的适配工作量。
https://bbs.21ic.com/icview-3387274-1-1.html

网友A:
您好,没有特殊意义,这边已向相关同事反馈,后面会考虑统一写法

楼主:
刚刚看到CH32V30x的头文件已经修改了SysTicK这个笔误,给开发效率点赞。再提一个改进点。
ch32v30x.h中的HSE_VALUE建议改成以下形式,方便不改动头文件的情况下,在MRS的设置文件中通过常量宏HSE_VALUE设置其它外部晶振频率。
#ifndef HSE_VALUE
#define HSE_VALUE    ((uint32_t)8000000) /* Value of the External oscillator in Hz */
#endif
其它型号的头文件同理。

楼主:
另外,ch32v30x.h文件中这个宏定义没有必要,去掉就行了,客户代码编译以下很容易就可以修改过来。
#define SysTicK_IRQn        SysTick_IRQn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刚看到CH32V30x的头文件已经修改了SysTicK这个笔误,给开发效率点赞。再提一个改进点。
ch32v30x.h中的HS ...

您好,感谢你的建议,已将你的建议向相关同事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