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新人程序员接手丑陋的老代码怎么办?改还是不改?

楼主(2024-07-04):
不改吧,心里难受;改吧,指不定会遇到什么情况,如果代码已经稳定运行多年,没有出现重大问题,那就不要轻易改动。毕竟,“存在即合理”,贸然修改可能会引入新的风险。

网友A:
你这样理解错了,加需求或者有bug,让你改,必须要改。

网友B:
不改,重新写一个更加丑陋的出来。

网友C:
你需要改写成只有自己看得懂的代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需要改写成只有自己看得懂的代码

最优解

网友E:
改呗,你和代码有一个能跑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