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吸尘器电机如何启动

楼主(2024-07-04):
最近在自己研发吸尘器电机FOC算法,有大佬指点一二吗,关于电机启动方面,比如如何启动

网友A:
一般是电流强拖启动

网友B:
有线的吸尘器都是交流电机吧,无线的一般是用的无刷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电流强拖启动

请问如何强拖

网友C:
if启动   vf启动  直接闭环启动

网友D:
这种高速电机直接强启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