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7] AT32F407 NZW最大SYSCLK

楼主(2024-07-04):
AT32F407手册上有:
(1) ZW = 零等待(zero wait-state),可达SYSCLK 240 MHz
NZW = 非零等待(non-zero wait-state)

这个ZW可以到240M
那NZW可以到多大频率呢,资料上没找到,请给我说一下。谢谢

网友A(2024-08-05):
这种设计是为啥呢?是为了降低成本吗?

网友B:
其实都做成零等待的多好啊

网友C:
我建议以后就做成1块存储,这样是不是会更好用一些

网友D:
这种非零等待的存储这么大,能放程序代码吗?

网友E:
原来雅特力都是这么设计芯片的?怪不得还这么便宜呢

网友F:
非零等待的时钟能跑多少啊?

网友G:
这种东西是不是就是跟 挂个SPI的flash一样啊?

网友H:
那做这么大是为了降低一个存储?

网友I:
我觉得零等待好用一些

网友J:
这种非零等待空间好大啊,不知道会不会好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