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NTP报文格式

楼主(2024-07-04):
4B, times, AMP, IO, ST, TI
  0                   1                   2                   3
  0 1 2 3 4 5 6 7 8 9 0 1 2 3 4 5 6 7 8 9 0 1 2 3 4 5 6 7 8 9 0 1
+-+-+-+-+-+-+-+-+-+-+-+-+-+-+-+-+-+-+-+-+-+-+-+-+-+-+-+-+-+-+-+-+
|LI | VN  |Mode |    Stratum     |     Poll      |   Precision   |
+-+-+-+-+-+-+-+-+-+-+-+-+-+-+-+-+-+-+-+-+-+-+-+-+-+-+-+-+-+-+-+-+
|                         Root Delay                            |
+-+-+-+-+-+-+-+-+-+-+-+-+-+-+-+-+-+-+-+-+-+-+-+-+-+-+-+-+-+-+-+-+
|                         Root Dispersion                       |
+-+-+-+-+-+-+-+-+-+-+-+-+-+-+-+-+-+-+-+-+-+-+-+-+-+-+-+-+-+-+-+-+
|                          Reference Identifier                 |
+-+-+-+-+-+-+-+-+-+-+-+-+-+-+-+-+-+-+-+-+-+-+-+-+-+-+-+-+-+-+-+-+
|                                                               |
|                   Reference Timestamp (64 bits)               |
|                                                               |
+-+-+-+-+-+-+-+-+-+-+-+-+-+-+-+-+-+-+-+-+-+-+-+-+-+-+-+-+-+-+-+-+
|                                                               |
|                   Originate Timestamp (64 bits)               |
|                                                               |
+-+-+-+-+-+-+-+-+-+-+-+-+-+-+-+-+-+-+-+-+-+-+-+-+-+-+-+-+-+-+-+-+
|                                                               |
|                    Receive Timestamp (64 bits)                |
|                                                               |
+-+-+-+-+-+-+-+-+-+-+-+-+-+-+-+-+-+-+-+-+-+-+-+-+-+-+-+-+-+-+-+-+
|                                                               |
|                    Transmit Timestamp (64 bits)               |
|                                                               |
+-+-+-+-+-+-+-+-+-+-+-+-+-+-+-+-+-+-+-+-+-+-+-+-+-+-+-+-+-+-+-+-+
|                 Key Identifier (optional, 32 bits)            |
+-+-+-+-+-+-+-+-+-+-+-+-+-+-+-+-+-+-+-+-+-+-+-+-+-+-+-+-+-+-+-+-+
|                                                               |
|                                                               |
|                 Message Digest (optional, 128 bits)           |
|                                                               |
|                                                               |
+-+-+-+-+-+-+-+-+-+-+-+-+-+-+-+-+-+-+-+-+-+-+-+-+-+-+-+-+-+-+-+-+

楼主:
各字段详细解释
LI (Leap Indicator)

2位
指示是否插入闰秒,值域如下:
00: 无警告
01: 最后一分钟插入闰秒
10: 最后一分钟减去闰秒
11: 未知(时钟未同步)
VN (Version Number)

3位
NTP协议的版本号,当前版本是4。
Mode

3位
工作模式,值域如下:
0: 保留
1: 对称活动
2: 对称被动
3: 客户端
4: 服务器
5: 广播
6: NTP控制消息
7: 保留
Stratum

8位
时钟层次(1-15),0表示未指定或无效,16表示未同步。
Poll

8位
轮询间隔,以2为底的指数形式表示。
Precision

8位
本地时钟精度,以2为底的负指数形式表示。
Root Delay

32位
到参考时钟的总往返延迟,单位为秒。
Root Dispersion

32位
到参考时钟的总误差,单位为秒。
Reference Identifier

32位
参考时钟的标识符,取决于Stratum的值。
Reference Timestamp

64位
上次设置或更新时间的时间戳。
Originate Timestamp

64位
请求离开客户端的时间戳。
Receive Timestamp

64位
请求到达服务器的时间戳。
Transmit Timestamp

64位
响应离开服务器的时间戳。
Key Identifier (optional)

32位
用于消息认证的密钥标识符(可选)。
Message Digest (optional)

128位
用于消息认证的消息摘要(可选)。

楼主:
时间戳格式
NTP时间戳是一个64位的数,其中前32位是秒数,后32位是秒的小数部分。时间起点是1900年1月1日。

总结
NTP报文格式通过定义这些字段,确保客户端和服务器能够正确交换时间同步信息。这些字段涵盖了时间同步的各个方面,从时钟精度到轮询间隔,从参考时间到实际传输时间。这使得NTP成为一个强大且精确的时间同步协议。

网友A:
NTP报文格式还是挺容易看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