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USB/其他总线] EVB-KSZ9477 端口镜像的使用

楼主(2024-07-04):
如果将Port5连接到PC作为镜像端口;Port1和Port2设置为要镜像的端口,寄存器设置如下:
# cd /sys/class/net/eth0
# echo 1 > sw4/4_mirror_port
# echo 1 > sw0/0_mirror_tx
# echo 1 > sw0/0_mirror_rx
# echo 1 > sw1/1_mirror_rx
# echo 1 > sw1/1_mirror_tx

网友A:
EVB-KSZ9477 是一款基于 Microchip 的 KSZ9477 以太网交换机芯片的评估板。KSZ9477 是一款 7 端口 Gigabit 以太网交换机,支持多种网络管理功能,包括端口镜像(Port Mirroring)。端口镜像是一种网络监控技术,允许网络管理员将一个或多个端口的流量复制到一个特定的监控端口,以便进行分析和调试

网友B:
将需要监控的端口(源端口)连接到网络设备。将监控端口(目标端口)连接到网络分析工具,如网络分析仪或计算机上的网络抓包软件(如 Wireshark)

网友C:
端口镜像的配置通常通过交换机的管理接口进行,可以通过 Web 界面如果 EVB-KSZ9477 提供了 Web 管理界面,可以通过浏览器访问该界面进行配置

网友D:
通过命令行界面(CLI)如果 EVB-KSZ9477 支持通过串口或 Telnet/SSH 进行命令行管理

网友E:
在配置完成后,确保网络流量正常通过源端口。使用网络分析工具检查目标端口是否有流量复制过来,以验证端口镜像是否成功

网友F:
端口镜像可能会增加网络延迟,因为它涉及到流量的复制和转发

网友G:
确保目标端口有足够的处理能力来处理复制的流量,否则可能会影响监控效果

网友H:
在生产环境中使用端口镜像时,应确保遵守相关的隐私和安全规定

网友I:
具体的配置步骤和命令可能会有所变化,建议参考 KSZ9477 的官方文档或用户手册以获取最准确的信息

网友J:
这种镜像端口的目的是复制一个端口吗?做监控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