喇叭在播放时会发热很烫手,硬件上该怎么处理?

楼主(2024-07-04):
如下图是一个喇叭线路, 喇叭接的是8欧0.8W的, 功放最大输出功率是1W, 现在喇叭频繁的播放"嘀 嘀"声后, 摸下喇叭的背面会感觉很烫手,  现在喇叭尺寸用的是2415的, 尺寸上是固定的不能改了,  请问下在硬件上怎么处理才能使得这喇叭在播放时不会发烫呢?  谢谢!

                                 tyw   注

tyw
串只30Ω小电阻

网友A:
目测有直流分量,简单在喇叭上串联个无极性电容搞定。

@春风路过 :DD只是按键音, 还有回放录音的功能的
人家只要DDD

网友B:
没有看到图片,不妨试试串电阻。

网友C:
无图无真相。

楼主:
xch
L15,L16 被偷工减料了?
xch
用双踪示波器同时测量喇叭两端波形
xch
CL1009S 的手册也应该贴上来

楼主:
上面是这是线路图, 在发烫时测到喇叭两端的电压分别为2.7V和0.3V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测有直流分量,简单在喇叭上串联个无极性电容搞定。

串电容的话大概是要串多大的才合适?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串电容的话大概是要串多大的才合适?

22uF就行

网友D:
串个22uF即可

网友E:
你的功放是 CLASS D 吗?如果是很垃圾的class d ,静音时输出不是相互抵消的高频方波,喇叭就会发热,而且效率极低。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的功放是 CLASS D 吗?如果是很垃圾的class d ,静音时输出不是相互抵消的高频方波,喇叭就会发热,而且 ...

他盖住了,根本没打算让你看清楚

网友G:
那就是个参考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功放是 CLASS D 吗?如果是很垃圾的class d ,静音时输出不是相互抵消的高频方波,喇叭就会发热,而且 ...

是的CLASS D输出

网友H:

出现了直流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