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WB] stm32wb55如何进行烧录

楼主(2024-07-04):
怎么对stm32wb55核心板进行烧录

网友A:
ST-LINK工具,这些工具可以帮助你烧录固件。

网友B:
就用ST-LINK呗

网友C:
ST-LINK或JTAG等调试器连接到微控制器进行调试。

网友D:
烧录固件通常涉及使用ST-LINK或J-TAG调试器

网友E:
点击“Connect”按钮,连接到STLink调试器。成功连接后,软件会显示调试器的信息。

网友F:
UART、USB DFU等 进行设备存储器的读取、写入

网友G:
通过UART引导加载程序进行烧录

网友H:
支持通过ST-Link进行烧录。

网友I:
使用STLink,需要安装STLink驱动程序。

网友J:
J-Link/J-Trace:适用于通过SWD接口进行烧录。

网友K:
USB、JTAG、SWD等

网友L:
固件升级服务(FUS)或直接烧录固件。

网友M:
使用J-Link或ST-Link

网友N:
ST-Link/V2 支持多种STM32微控制器。

网友O:
将ST-Link连接到STM32WB55开发板的相应调试接口。

网友P:
STM32WB55支持多种烧录方式,包括SWD烧录口 和PC串口烧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