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35] AT32F435 QSPI qpi例程,运行在w25q系列芯片上数据偏移问题

楼主(2024-07-04):
AT32F435 QSPI qpi例程,运行在w25q系列芯片上数据偏移2个字节,
qspi_erase正常运行,但是写入,读出后就出现了偏差。
  /* program */
  qspi_data_write(0, TEST_SIZE, wbuf);

  /* read */
  qspi_data_read(0, TEST_SIZE, rbuf);
        printf("%02X\n",rbuf[0]);
        printf("%02X\n",rbuf[1]);
        printf("%02X\n",rbuf[2]);
        printf("%02X\n",rbuf[3]);
        printf("%02X\n",rbuf[4]);
        printf("%02X\n",rbuf[5]);

[20:41:37.706] FF
[20:41:37.706] 02
[20:41:37.706] 03
[20:41:37.706] 04
[20:41:37.706] 05
[20:41:37.706] 06
[20:41:37.706] 07

楼主:
又测试了一下qspi_erase也不支持,最后两个字节没有擦除

网友:
下载最新版BSP例程测试一下,另外是否速度合适

网友A:
W25Q系列芯片可能支持3字节地址模式和4字节地址模式。如果QSPI例程没有正确设置地址模式,或者在读取和写入数据时使用了不一致的地址模式,就可能导致数据偏移。

网友B:
QSPI接口的硬件连接,包括引脚连接、信号完整性等,如果存在问题,也可能导致数据传输错误。检查并确认QSPI接口的配置参数与W25Q系列芯片的要求相匹配。

网友C:
更新或修正QSPI例程中的固件或软件,确保所有功能都能正常工作。

网友D:
检查并确认QSPI接口的配置参数与W25Q系列芯片的要求相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