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辉芒 FT60E121-SOP8数据手册

楼主(2024-07-05):
这个PWM就只有三个脚可以输出吗,有没有大佬可以讲解一下,这个寄存器怎么配置啊

网友A:
独立的就3个通道,引脚的话好像有好几个,具体看规格书
配置你可以参考下我这个(FT60E211)
void PWM1_INITIAL(void)
{
        T2CON0=0B00000000; //T2 预分频 1:1,后分频 1:1
        //Bit7: 0:周期结束后正常更新; 1:把 PR2/P1xDTy缓冲值分别更新到 PR2 寄存器和P1xDTy_ACT
        //Bit[6:3]: 后分频比选择 0000-1:1;0001-1:2;……1:16
        //Bit2: 0:关闭定时器 2; 1:打开定时器 2
        //Bit[1:0]:定时器 2 预分频选择 00:1;01:4;1x:16
        T2CON1=0B00000001; //T2 时钟来自系统时钟, PWM 连续模式
        //Bit4: PWM 模式选择 0:连续模式; 1:单脉冲模式
        //Bit3: 0:PWM 模式; 1:蜂鸣器模式
        //Bit[2:0]:Timer2 时钟源选择
        //000:指令时钟;
        //001:系统时钟;
        //010: HIRC 的 2 倍频;
        //100: HIRC;
        //101: LIRC
        TMR2H=0; //定时器 2 计数寄存器
        TMR2L=0;
        PR2H=0x06; //PR 赋值   10KHZ
        PR2L=0x40;
        P1ADTH=0x00; //P1ADT 赋值
        P1ADTL=0xc4;
    P1BDTH=0x00; //P1BDT 赋值
        P1BDTL=0xc4;
//  P1CDTH=0x00; //P1CDT 赋值
//        P1CDTL=0xc4;
    P1DDTH=0x00; //P1DDT 赋值
        P1DDTL=0xc4;
        P1OE=0B00000000; //P1A0 输出使能
        //Bit7: 0:禁止 P1C 输出到管脚;1:允许 P1C 输出到管脚
        //Bit6: 0:禁止 P1B 输出到管脚;1:允许 P1B 输出到管脚
        //Bit5: 0:禁止 P1D 输出到管脚;1:允许 P1D 输出到管脚
        //Bit[3:2]: 故障下, [P1C]管脚的状态,只有当 P1CALT 为 1 时才有效
        //00=高阻
        //01=输出 0
        //1x=输出 1
        //Bit1: 0:禁止 P1A0N 输出到管脚;1:允许 P1A0N 输出到管脚
        //Bit0: 0:禁止 P1A0 输出到管脚;1:允许 P1A0 输出到管脚
        P1POL=0B00000000; //P1A0 高电平有效
        //Bit7: 0:P1C 高电平有效;1:P1C 低电平有效
        //Bit6: 0:P1B 高电平有效;1:P1B 低电平有效
        //Bit5: 0:P1D 高电平有效;1:P1D 低电平有效
        //Bit1: 0:P1A0N 高电平有效;1:P1A0N 低电平有效
        //Bit0: 0:P1A0 高电平有效;1:P1A0 低电平有效
        P1CON=0B00000000;
        //Bit7:PWM1 重启使能位
        //1 = 故障刹车时, P1BEVT 位在退出关闭事件时自动清零, PWM1 自动重启
        //0 = 故障刹车时,必须用软件将 P1BEVT 清零以重启 PWM1
        //Bit[6:0]:PWM1 死区时间设置
        //P1DCn =预定 MPWM 信号应转变为有效与 PWM 信号
        //实际转为有效之间的 T2CK 周期数
        TMR2IF=0; //清 TIMER2 中断标志
//        TMR2IE=1; //使能 TIMER2 的中断
        TMR2ON=1; //打开定时器 2
//        PEIE=1; //使能外设中断
//        GIE=1; //使能全局中断
}

谢谢!问题解决了但又有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独立的就3个通道,引脚的话好像有好几个,具体看规格书
配置你可以参考下我这个(FT60E211)
void PWM1_INI ...

我是用的中断定时搞的,现在情况是可以通过改变数值来改变占空比,但是我不能让它输出呼吸灯,这是我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