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怎样实现串口电平取反

楼主(2024-07-05):
STM32F030有个串口电平取反的函数USART_InvPinCmd(USART_TypeDef* USARTx, uint32_t USART_InvPin,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可以在物理层把接收的数据电平直接取反。STM32F103里面没有这个函数,怎样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A:
F103太早了,那会还没搞这个功能。

网友B:
STM32F103实现串口电平取反可以通过软件或硬件的方法来实现

网友C:
使用外部电平转换器或反相器电路将RX引脚的数据电平反相后接入STM32的USART RX引脚。

网友D(2024-10-17):

可以发送数据的时候把bit翻转,接收的时候又翻转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