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怎样实现串口电平取反

楼主(2024-07-05):
STM32F030有个串口电平取反的函数USART_InvPinCmd(USART_TypeDef* USARTx, uint32_t USART_InvPin,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可以在物理层把接收的数据电平直接取反。

STM32F103里面没有这个函数,怎样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A:
如果单片机本身没有反相功能,那就用定时器模拟串口,能改电路就外加反相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单片机本身没有反相功能,那就用定时器模拟串口,能改电路就外加反相电路。
...

谢谢,用IO模拟串口就比较费劲,我希望单片机能有这个功能。不行我就在外面加三极管反向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用IO模拟串口就比较费劲,我希望单片机能有这个功能。不行我就在外面加三极管反向一下。 ...

程序并不复杂,建议掌握好这个技能,等哪天串口不够用了,就能派上用场,任意IO都可以作串口用。
百度 “stm32 模拟串口”有例子。

网友B:
的确很多后期推出的STM32系列都有UART tx/rx脚输出时将电平反转的功能。

F1系列没有,你可以在发送前将数据做个反向也是选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的确很多后期推出的STM32系列都有UART tx/rx脚输出时将电平反转的功能。

F1系列没有,你可以在发送前将数 ...

谢谢版主回复,发送的设备不是单片机,是个USB转串口,所以没办法转换电平。只能在接收端想办法,我试过在接收中断里把数据取反,但是结果是错的,应该是停止位也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并不复杂,建议掌握好这个技能,等哪天串口不够用了,就能派上用场,任意IO都可以作串口用。
百度 “ ...

谢谢,我试一下,应急用一下也不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的确很多后期推出的STM32系列都有UART tx/rx脚输出时将电平反转的功能。

F1系列没有,你可以在发送前将数 ...

你是认真的吗?

数据可以取反,但起始位和结束位怎么处理?

网友D:
可以直接将数据取反之后再直接发出去就行了。软件上实现很简单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是认真的吗?

数据可以取反,但起始位和结束位怎么处理?

了解。
硬件上的确有这个功能及特性。可能使用起来 没那么单纯。

网友E:
取反是要做什么功能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取反是要做什么功能呢

比如,取反后(注意加限流电阻与钳位二极管)可以与电脑的RS232接口通信,就省掉了MAX232芯片。
比如研究航模的SBUS协议。
猜测还可能与“低功耗”有关,比如单片机电池供电,RXD配置为上拉,当外部下拉到GND时,就会消耗电池的电,
若反个相,将RXD配置为下拉,接收数据就不会消耗电池的电了。

网友F:
这种功能可以在物理层面进行电平反转,通常涉及到硬件设计上的修改或在软件中实现信号的反转。

网友G(2024-08-31):
可以通过一些替代方法在物理层面上实现数据电平取反的效果。

楼主(2024-09-30):
最终解决办法是在串口的RX前面加一级三极管倒向一下,用硬件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