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解电容并联的疑问

楼主(2024-07-05):
有个问题没搞明白,希望那个大佬解答一下:比如说要用到450V,1000uF的电解电容,是用单个的1000uF/450V的电解电容好,还是说用3个330uF/450V,或是2个470uF/450V的电容并联好?网上都不太能查到资料,能查到的都是说多个电容并联能降低ESR,但是具体的优势劣势也没什么结论。
我看很多变频器都是多个电解电容并联的,不知道是因为空间有限的问题,还是有其他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中国人都被标准答案的思维坑害惨了。哪里需要标准答案,这里例子里面,三种都OK。也不是定要咋样。你说 ...

大哥激动了,其实就是想找一个最优解。电容多了的话嘛,电容出故障的概率就更大了。单纯去考虑使用寿命的话,不知道那种方式会好些

@jjcomeback :是的,所以一般用的很少
@chenyong123 :这种高压大电容确实贵的
@xch :不一样,大电容,特别是高压大电容,一般的厂都做不出来,贵得离谱。10000UF/400V螺栓型电解电容,立隆300多一个,TDK贵的800多。
xch
@chenyong123 :你用的高压电容是是同样工艺的? 不能把不同工艺直接对比
@xch :大电容在放电和充电的曲线来说,都比小电容好,最重要故障率大电容稳定多了,小电容重量暴增,结构也需要加厚的PCB板支撑,人家的大电容直接铜排连接,小电容最大的优点就是便宜。
@xch :这个也得具体现象具体分析,之前做过一个高压发生器,国外的机器内部用十几个高压大电容就完成储能,我们当时为了省成本用了上百个小电容并联使用。这样做的目的就是省成本,因为那个高压大电容几百元一个,成本太高了,国产小电容成本控制在几元钱一个,好点儿的也才十几元,相对来说成本就降低了很多。但是在测试过程中,发现两种方案差距还是挺大的
xch
多个比单个故障率低的前提条件是对比的电容是同一个型号的。现实是不可能的。就单个而言大容量的电容天生比小电容不可靠。生产时大容量的就废品率高很多。特别是卷绕工艺的电容。为了大容量多绕几下故障率指数增长。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哥激动了,其实就是想找一个最优解。电容多了的话嘛,电容出故障的概率就更大了。单纯去考虑使用寿命的 ...

理论上硬件越少越靠谱的嘛,多一个就多一分故障概率,就像很多人都说以前的车皮实耐用,还不是因为以前除了三大件就没什么东西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哥激动了,其实就是想找一个最优解。电容多了的话嘛,电容出故障的概率就更大了。单纯去考虑使用寿命的 ...

不能这样算。三个电容损坏的概率反而更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这样算。三个电容损坏的概率反而更小了。

为什么三个损坏的概率反而小了

@chenyong123 :那就给每个电容再加一个保险
xch
996 的工作改成3个干。后者长命
他的意思可能是三个坏一个,另外两个还可以用,一个的坏了就没法用了。但是实际情况考虑,你得保证电容极板未击穿,击穿了就短路了,坏一个就没法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其实中国人都被标准答案的思维坑害惨了。哪里需要标准答案,这里例子里面,三种都OK。也不是定要咋样。你说 ...

最优解

网友D:
要有数据对比。所以你得做些功课收集电容技术数据。另外附加单价数据。需要比较的数据很多,主要有容量,耐压,误差,一致性,寿命,温度,气压,ESR,损耗角,尺寸,重量,散热条件,生产焊接安装成本等。当然还有辱华的政治因素考虑。
数据手册也不能全信,最好实测100个。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三个损坏的概率反而小了

比如电容损耗发热,同样发热功率改成三个电容散热,假设每个电容温升减少了约 2/3.

如果仅计算这个发热因素对寿命影响,则3电容并联的寿命就比单电容高一百万倍。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大哥激动了,其实就是想找一个最优解。电容多了的话嘛,电容出故障的概率就更大了。单纯去考虑使用寿命的 ...

单个的

网友F:
同样关注这个问题,不知道如何选择

网友G:
最优解就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决定

1,结构
2,价格
3,采购的便利性
4,具体电路的需求

网友D:
如果是多个小电容组合成大电容,每只电容体积和质量较小,焊接固定时机械强度比大个要好。做加速度就安全。从这点看也是并联可靠性强。
另外,可以使用小电容时,甚至可以使用瓷介电容代替电解,可靠性和性能都是飞跃。

网友D:
总体而言,如果采购成本+生产焊接成本产不多,在使用卷绕工艺电容时,是多个电容可靠。瓷介电容则不然,多只并联没有明显优势,可能故障率比单只电容高(与设计、生产、使用条件有关)。

网友A:
用一个的见过

网友A:
三个的也见过。

网友A:
山中的猴子原来每天上午三格桃子下午四个。他们就闹。后来规矩改成上午四个,下午三个。他们就不闹了。

网友A:
三个是常常用的办法,显得你更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总体而言,如果采购成本+生产焊接成本产不多,在使用卷绕工艺电容时,是多个电容可靠。瓷介电容则不然,多 ...

多谢大佬的热心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山中的猴子原来每天上午三格桃子下午四个。他们就闹。后来规矩改成上午四个,下午三个。他们就不闹了。 ...

想不到你小小年纪居然懂得这么多,佩服佩服!

网友A:
当你被叫做大佬就要清醒认识到,这些小朋友不怀好意,这个称呼就代表了不服气。你要做的就是远远地躲开。就对了。

网友D:
其实卷绕工艺的电容都是由无穷多电容并联而成。所谓多只还是单只电容 只不过是分开在若干壳子中并联和仅在一个壳子中并联。
分开并联的电容散热好,机械强度高,成品率也高,一般引线工艺下扩散电阻路径也短(也有列外,那就打平手),但是单位体积重量的电容量差些。  这样思考就能很好理解了。

网友H:

其实可以去看看TDK的陶瓷电容堆叠技术,很成熟了。

网友I:

并联电容可以降低总等效串联电阻,从而减少电路中的损耗和发热。

网友J:

并联单个电容耐压值可以降低(/并联数量)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并联单个电容耐压值可以降低(/并联数量)

这不对吧,并联不会降低对耐压要求,主要还是考虑降低ESR带来的好处。

网友J:
引用 网友K:
这不对吧,并联不会降低对耐压要求,主要还是考虑降低ESR带来的好处。

是平分总耐压

网友L(2024-08-13):

并联单个电容耐压值更应注重保障,绝不宜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