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32位 MCU] 芯旺的32位MCU,都是跑的OS,以task来运行各个功能的吗?

楼主(2024-07-05):
如题,才接触芯旺的MCU,看了公司同事写的代码,都是跑的task,我之前接触的是TI  PIC的东西,都是裸机形式,直接编程,没接触过task任务轮询。我想知道,芯旺的MCU,是只能跑task任务轮询的模式,还是也可以跑直接裸机编程的形式

网友A:
当然可以直接编程,参考官方的例程,很多单独模块应用也是采用轮询或者中断方式,并没有跑任务调度;32位机资源多、速度快,跑任务调度方便多个外设模块应用切换,效率高维护也方便。

网友B:
不一定啊,MCU跑OS的情况其实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