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请教这个电路时怎么给芯片供电的,

楼主(2024-07-05):
产品是市电220V供电,一般都是采用阻容降压的方式进行供电,请问各位大佬这个电路你是怎么给芯片稳压供电的;帮忙分析一下工作原理,再次感谢

网友A:
把普通的三极管稳压电路作个镜像,你看像不像Q3和ZD1?

网友B:
这就是抄人家电路不知道原理的现象,看,不懂原理一样可以呀。要求工资还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抄人家电路不知道原理的现象,看,不懂原理一样可以呀。要求工资还低。
...

慢慢来吧,谁都是从不懂过来的,小企业都是抄,正向研发的有多少?

网友D:
是不是抄错了?好象是虚地

网友E:
什么芯片能直接220V供电,虽说不是共地,但是这能过安规?

网友F:
Q3 控制半周期给C2电容充电,另一半周保持C2 的电压。设计的很巧妙。现在可以用AC/DC代替,成本相近

网友B:
引用 网友F:
Q3 控制半周期给C2电容充电,另一半周保持C2 的电压。设计的很巧妙。现在可以用AC/DC代替,成本相近 ...

嗯,确实是的。

网友B:
省掉阻容和整流,为了省电钱这也没谁了。

网友B:
性价比确实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慢慢来吧,谁都是从不懂过来的,小企业都是抄,正向研发的有多少?

这倒也是的。

网友B:
计较几分钱。

网友B:
挺好的电路

网友G:
实质就是  分压电阻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什么芯片能直接220V供电,虽说不是共地,但是这能过安规?

声控灯也是这样的

网友G:
实践出真知,测一下电压、电阻、推算一下电流,就知道了**。

网友H:
是不是抄错了??

网友I:
您好,我是做士兰微 华润微 屹晶微 新洁能 陆芯 microchip 夏普 东芝 微盟的MOS IGBT 模块 IPM MCU 光耦的,一级总代,从事行业21年,只做正品,有技术支持,希望有机会合作,并在合作中帮到您!我的联系方式是17760867637,V同号,祝老板生意兴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