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51单片机(STC8051U34K64)_RA8889_SPI4参考代码(v1.3)

楼主(2024-07-05):
硬件:STC8051U34K64 + RA8889开发板(硬件跳线变更为SPI-4模式,PS=101,R143,R141短接,R142不接)

STC8051U34K64是STC最新推出来的单片机,主要用于替换传统的8051单片机,与标准的8051指令集兼容,同时又是内建超高速32位8051内核(1T)。
其内部集成2+32KB的SRAM,以及64KB的大容量程序存储空间,具有更宽的工作电压:1.9~5.5V,更宽的工作温度:-40℃~125℃。

RA8889是RAIO推出来的一款集成度很高的液晶控制芯片,最大可支持1366*2048分辨率大小的TFT彩屏。
其内建JPEG硬件解码引擎,可以显示JPG、AVI文件,解码速度超快!
该芯片内建128Mbit的显存,使得UI缓存相当充裕,软件代码使用简单易用,开发会十分高效!

本程序结合该MCU进行驱动TFT彩屏的测试,同时提供移植好的代码供大家使用!

实物连接图:

RA8889开发板硬件跳线:

单片机-RA8889连接电路:

代码说明:
(1)该代码采用SPI-4,通信接口定义:
        P2.7                SPI_SS                        RA8889片选                DB[4] (XnSCS)
        P2.6                SPI_MISO                接RA8889的SDO        DB[5] (XSSDO)
        P2.5                SPI_MOSI                接RA8889的SDI        DB[6] (XSSDI)
        P2.4                SPI_SCK                        SPI时钟                        DB[7] (XSSCL)
        P2.3                RA8889_RST                RA8889硬件复位

(2)使用J-Link等工具将RA8889_Demo文件夹内的RA8889_Demo_F103_SPI_firmware.hex烧录到RA8889开发板上,将F103与RA8889的接线设定为高阻态。

(3)核心文件存放在RA8889_01_Kernel文件夹下:
        RA8889_51.c                 为底层接口文件
        RA8889_API_51.c         为用户层接口文件
        RA8889_MCU_IF.c         为单片机接口文件(通信接口定义及通信函数)
        UserDef.h                         为用户自定义参数文件
        delay.c                                延迟函数,请根据单片机的主频修正

(4)演示以下常用功能:
        Introduction();                                //文字介绍
        Geometry_Demo();                        //几何绘图演示
        Show_JPG();                                        //调用FLASH的JPG图片显示
        Show_BMP();                                        //调用FLASH的BMP图片显示
        Fade_in_Fade_out();                        //图片淡入淡出演示
        Show_AVI();                                        //调用FLASH的AVI影片播放
        Show_PNG();                                        //调用FLASH的PNG图片显示

源码下载:

***由于限制上传容量10M,请至下载空间下载完整版。

视频演示,硬件和软件之详细介绍(STC8051U34K64和STC8H8K64U用法相近):

网友A:
感谢楼主分析,楼主威武!

网友B:
感谢分享,正准备试用 STC8051U

网友C:
这个好,简单的51MCU也能做出那么好的UI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