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030内部RCH时钟切换到外部8MHZ时钟出错

楼主(2024-07-05):
void App_Rch4MHzToXth8MHz (void)
{

    Flash_WaitCycle(FlashWaitCycle0);

    ///< 切换时钟前(根据外部高速晶振)设置XTH频率范围,配置晶振参数,使能目标时钟,此处为8MHz
    Sysctrl_SetXTHFreq(SysctrlXthFreq6_12MHz);
    Sysctrl_XTHDriverCfg(SysctrlXtalDriver3);
    Sysctrl_SetXTHStableTime(SysctrlXthStableCycle16384);
    Sysctrl_ClkSourceEnable(SysctrlClkXTH, TRUE);
    delay1ms(30);

    ///< 时钟切换
    Sysctrl_SysClkSwitch(SysctrlClkXTH);
    Sysctrl_ClkSourceEnable(SysctrlClkRCH, FALSE);
    delay1ms(30);
        ///< 使能HCLK从PA01输出
    #if 0
    Gpio_SfHClkOutputCfg(GpioSfHclkOutEnable, GpioSfHclkOutDiv1);
    while(1);
    #endif
}
请问下这个内部RCH4MHZ时钟切换到外部8MHZ晶振的代码是否正确?这个代码跑起来后,时钟乱了。LED  1S闪烁一次指示的,结果LED乱闪烁了。

网友A:
用示波器测一下外部时钟信号是否正确

网友B:
看看芯片系统结构,看看是不是在电路上有分频之类的东西影响了。

楼主(2024-09-20):
没有官方人解答吗

网友C:
检查时钟配置是否错误

网友D:
使用万用表或示波器检查外部晶振是否已正确连接到HSE引脚。

网友E:
外部晶振(8MHz)可能未正确连接到HC32F030的HSE引脚。

网友F:
晶振的负载电容可能未正确配置,导致晶振无法起振。

网友G:
时钟切换的代码可能存在逻辑错误或遗漏

网友H:
芯片内部时钟系统可能存在故障,导致无法正确识别或切换外部时钟。

网友I:
很多国产的晶振PLL的时候没法锁频

网友J:
切换时钟前(根据外部高速晶振)设置XTH频率范围,配置晶振参数,使能目标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