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开关电源输出

楼主(2024-07-05):
(无正文)

网友A:
先测一下两组输出是否相互隔离,隔离的就可以。

楼主:
请问如何测试呢?

楼主:
两组输出的负极不通, 就证明是隔离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两组输出的负极不通, 就证明是隔离的吗?

你得点击我所在楼层的“回复”,我才能收到通知,不然就成了自己回复自己。
不只是负极,还有正极,还有正极与负极。

网友B:
一般是共地的……

网友C:
一般输出是不共地的,假如你负载需要共地那就接在一起就行,不会有啥问题的。

网友D(2024-08-24):
这个要看2路输出是否供地或者  是否一个变压器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