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usToolbox™]
capsense Tuner失败

楼主:
使用MTB3.2在进行Capsense Tuner失败,信息如下:有没有知道原因的,指点一下,谢谢。

==========================
OpenOCD process started
==========================

Open On-Chip Debugger 0.12.0+dev-5.1.0.3099 (2024-05-02-11:37)
Licensed under GNU GPL v2
For bug reports, read
        http://openocd.org/doc/doxygen/bugs.html
C:/Users/JCT/ModusToolbox/tools_3.2/capsense-configurator/rtt.tcl: Info: Found symbol '_SEGGER_RTT' @ 0x200003e4 in executable 'C:/Users/JCT/mtw/MSCLP_LLS_Template_UartTuner/build/APP_CY8CKIT-040T/Debug/mtb-example-psoc4-msclp-self-capacitance-button.elf'
adapter speed: 2000 kHz
adapter speed: 8000 kHz
Info : Using CMSIS-DAPv2 interface with VID:PID=0x04b4:0xf151, serial=1A2105B803260522
Info : CMSIS-DAP: SWD supported
Info : CMSIS-DAP: Atomic commands supported
Info : CMSIS-DAP: FW Version = 2.0.0
Info : CMSIS-DAP: Serial# = 307799870
Info : CMSIS-DAP: Interface Initialised (SWD)
Info : SWCLK/TCK = 1 SWDIO/TMS = 1 TDI = 0 TDO = 0 nTRST = 0 nRESET = 1
Info : CMSIS-DAP: Interface ready
Info : KitProg3: FW version: 2.40.1241
Info : KitProg3: Pipelined transfers enabled
Info : KitProg3: Asynchronous USB transfers enabled
Info : VTarget = 0.000 V
Info : clock speed 8000 kHz
Info : SWD DPIDR 0x0bc11477
Info : [psoc4.cpu] Cortex-M0+ r0p1 processor detected
Info : [psoc4.cpu] target has 4 breakpoints, 2 watchpoints
*****************************************
** Silicon: 0x3612, Family: 0xC6, Rev.: 0x22 (B1)
** Detected Family: PSoC 4000T
** Detected Device: CY8C4046LQI-T452
** Detected Main Flash size, kb: 64
** Chip Protection: OPEN
*****************************************
Info : [psoc4.mem_ap] Examination succeed
Info : [psoc4.cpu] Examination succeed
Info : gdb port disabled
Info : starting gdb server for psoc4.cpu on 3333
Info : Listening on port 3333 for gdb connections
Info : Listening on port 6666 for tcl connections
Info : Listening on port 4444 for telnet connections

Error: [psoc4.cpu] DP initialisation failed
Error: [psoc4.cpu] Failed to enable the FPB
Polling target psoc4.cpu failed, trying to reexamine
Info : [psoc4.cpu] Cortex-M0+ r0p0 processor detected
Info : [psoc4.cpu] target has 0 breakpoints, 0 watchpoints
Info : [psoc4.cpu] Examination succeed
: Info: Reset device executed
Command: C:/Users/JCT/ModusToolbox/tools_3.2/capsense-configurator/rtt.tcl: rtt setup 0x200003e4 10 {SEGGER RTT}
Command: C:/Users/JCT/ModusToolbox/tools_3.2/capsense-configurator/rtt.tcl: rtt server start 50566 0
Info : Listening on port 50566 for rtt connections
Command: C:/Users/JCT/ModusToolbox/tools_3.2/capsense-configurator/rtt.tcl: rtt server start 50567 1
Info : Listening on port 50567 for rtt connections
Command: C:/Users/JCT/ModusToolbox/tools_3.2/capsense-configurator/rtt.tcl: rtt polling_interval 1
Command: C:/Users/JCT/ModusToolbox/tools_3.2/capsense-configurator/rtt.tcl: rtt start
Info : rtt: No control block with id 'SEGGER RTT' found, will retry
C:/Users/JCT/ModusToolbox/tools_3.2/capsense-configurator/rtt.tcl: RTT Channel Info
rtt: Control block not available
Error: Size 2 not supported
C:/Infineon/Tools/ModusToolboxProgtools-1.1/openocd/scripts/interface/kitprog3.cfg:39: Error: rtt: Control block not available
at file "C:/Infineon/Tools/ModusToolboxProgtools-1.1/openocd/scripts/interface/kitprog3.cfg", line 39
Error: Size 2 not supported
Error: Size 2 not supported
Error: Size 2 not supported
Error: Size 2 not supported
Error: Size 2 not supported
Error: Size 2 not supported
Error: Size 2 not supported
Error: Size 2 not supported
Error: Size 2 not supported

Error: Size 2 not supported (repeated 16 times)
Error: Size 2 not supported (repeated 20 times)
Info : accepting 'rtt' connection on tcp/50567
Warn : rtt: Down-channel 1 is not available
Error: Size 2 not supported
Error: Size 2 not supported
Error: Size 2 not supported
Error: Size 2 not supported
Error: Size 2 not supported
Error: Size 2 not supported
Error: Size 2 not supported
Error: Size 2 not supported
Error: Size 2 not supported
Error: Size 2 not supported (repeated 16 times)
Error: Size 2 not supported (repeated 32 times)

Error: Size 2 not supported (repeated 64 times)
Error: Size 2 not supported (repeated 79 times)
Error: Size 2 not supported
Error: Size 2 not supported
Error: Size 2 not supported
Error: Size 2 not supported
Error: Size 2 not supported
Error: Size 2 not supported
Error: Size 2 not supported
Error: Size 2 not supported
Error: Size 2 not supported
Error: Size 2 not supported
Error: Size 2 not supported (repeated 16 times)
Error: Size 2 not supported (repeated 32 times)

Error: Size 2 not supported (repeated 40 times)
Warn : rtt: Down-channel 1 is not available
Error: Size 2 not supported
Error: Size 2 not supported
Error: Size 2 not supported
Error: Size 2 not supported
Error: Size 2 not supported
Error: Size 2 not supported
Error: Size 2 not supported
Error: Size 2 not supported
Error: Size 2 not supported
Error: Size 2 not supported (repeated 16 times)
Error: Size 2 not supported (repeated 32 times)

Error: Size 2 not supported (repeated 64 times)
Error: Size 2 not supported (repeated 71 times)
Error: Size 2 not supported
Error: Size 2 not supported
Error: Size 2 not supported
Error: Size 2 not supported
Error: Size 2 not supported
Error: Size 2 not supported
Error: Size 2 not supported
Error: Size 2 not supported
Error: Size 2 not supported
Error: Size 2 not supported
Error: Size 2 not supported (repeated 16 times)
Error: Size 2 not supported (repeated 32 times)

Error: Size 2 not supported (repeated 48 times)
Error: Size 2 not supported
Error: Size 2 not supported
Error: Size 2 not supported
Error: Size 2 not supported
Error: Size 2 not supported
Error: Size 2 not supported
Error: Size 2 not supported
Info : dropped 'rtt' connection
shutdown command invoked
Info : psoc4.dap: powering down debug domain...
Warn :
*******************************************************************************************
* KitProg3 firmware is out of date. Update to the latest detected version (2.60.1450)
* found in C:/Infineon/Tools/ModusToolboxProgtools-1.1/kp-firmware
* using fw-loader tool
*******************************************************************************************
Error: Size 2 not supported
OpenOCD Duration: 7210 ms

==========================
OpenOCD process finished
==========================

网友A(点评):
请问您是自己写的代码还是用的我们的demo程序

网友B(2024-07-07):
对这个不熟悉,估计是配置原因。

网友C:
有没有使用新的jlink rtt源文件更新替换过原来的RTT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使用新的jlink rtt源文件更新替换过原来的RTT文件?

这个工程的RTT没有改动过,PSOC 4000T液位检测的工程。

网友D:
使用 RTT  的话,你要确保 debug 口是使能的,

网友E:
软件配置有误?

网友F:
设备固件或调试器驱动可能不是最新版本,或者存在兼容性问题。

网友G:
如果Capsense Tuner是通过UART或其他通信接口与设备连接的,那么连接问题(如线路故障、接口不匹配等)可能导致通信失败。

网友H:
资源冲突或者代码错误

网友I:
Log中显示:
Info : VTarget = 0.000 V

可能并没有给烧录器手动上电,可以检查一下供电是否已经打开。

网友J(2024-08-17):
ModusToolbox、OpenOCD、和CapSense Configurator的版本都是最新的吗?与固件兼容吗。

网友K:
Log 提示KitProg3的固件不是最新版本,建议先把固件KitPro3的固件更新到最新版本。
可直接在ModusToolBox 下打开ModusToolBox Programmer根据提示直接更新仿真器固件。

网友L:
Info : rtt: No control block with id 'SEGGER RTT' found, will retry

网友L:
引用 网友I:
Log中显示:
Info : VTarget = 0.000 V

Info : SWD DPIDR 0x0bc11477
Info : [psoc4.cpu] Cortex-M0+ r0p1 processor detected
Info : [psoc4.cpu] target has 4 breakpoints, 2 watchpoints
*****************************************
** Silicon: 0x3612, Family: 0xC6, Rev.: 0x22 (B1)
** Detected Family: PSoC 4000T
** Detected Device: CY8C4046LQI-T452
** Detected Main Flash size, kb: 64
** Chip Protection: OPEN

有这些,说明供电是OK的,读到ID了~

网友M(2025-02-28):
OpenOCD的版本或者配置可能存在问题,导致无法与硬件正常通信。

网友N:
日志中显示了OpenOCD、CMSIS-DAP和KitProg3的相关信息,但没有显示明显的错误信息。

网友O:
找到具体的原因了嘛

网友P:
日志中显示了OpenOCD、CMSIS-DAP和KitProg3的相关信息

网友Q(2025-03-30):
应该是设置问题

网友R:
建议使用EZIIC的通信方式,这种方式可以把Tuner调整的参数实时的TO到Project里面方便参数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