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如何获取公网IP呢,比如用于定位城市

楼主:
如果用Arduino ESP8266联网,那么如何获取自己的公网IP?
因为知道了公网IP就可以定位所在的城市,进而从服务器获取相关的数据。

网友A(2024-07-26):
要在Arduino ESP8266上获取自己的公网IP,可以通过访问一个提供IP地址查询服务的API。

#include <ESP8266WiFi.h>
#include <ESP8266HTTPClient.h>

const char* ssid = "your_SSID";
const char* password = "your_PASSWORD";

void setup() {
  Serial.begin(115200);
  WiFi.begin(ssid, password);

  while (WiFi.status() != WL_CONNECTED) {
    delay(1000);
    Serial.println("Connecting...");
  }

  Serial.println("Connected!");

  if (WiFi.status() == WL_CONNECTED) {
    HTTPClient http;
    http.begin("http://api.ipify.org");
    int httpCode = http.GET();

    if (httpCode > 0) {
      String ip = http.getString();
      Serial.println("Your public IP is: " + ip);
    } else {
      Serial.println("Error on HTTP request");
    }

    http.end();
  }
}

void loop() {
  // put your main code here, to run repeatedly:
}

楼主:
方法不错,可以获取到。

网友B:
#include <ESP8266WiFi.h>
#include <WiFiClient.h>

const char* ssid = "your_network_ssid";
const char* password = "your_network_password";

void setup() {
  Serial.begin(115200);
  WiFi.begin(ssid, password);
  while (WiFi.status() != WL_CONNECTED) {
    delay(1000);
    Serial.println("Connecting to WiFi...");
  }
  Serial.println("Connected to WiFi");

  WiFiClient client;
  if (!client.connect("api.ipify.org", 80)) {
    Serial.println("connection failed");
    return;
  }

  String serverRequest = "GET / HTTP/1.1\r\n" +
                         "Host: api.ipify.org\r\n" +
                         "Connection: close\r\n\r\n";
  client.print(serverRequest);

  while(client.available()){
    String line = client.readStringUntil('\n');
    if(line == "\r"){
      break;
    }
  }

  Serial.print("Public IP Address: ");
  Serial.println(client.readStringUntil('\n'));
}

void loop() {
  // Do nothing
}

网友C:
如果你有一个静态公网IP地址,你可以通过查询反向DNS(PTR记录)来获取IP地址。这种方法通常需要你的ISP支持动态DNS更新。

网友D:
#include <ESP8266WiFi.h>
#include <ESP8266HTTPClient.h>

void setup() {
  Serial.begin(115200);
  WiFi.begin("SSID", "PASSWORD");
  while (WiFi.status() != WL_CONNECTED) {
    delay(500);
    Serial.print(".");
  }

  HTTPClient http;
  http.begin("http://ifconfig.me");
  int httpCode = http.GET();
  if(httpCode > 0) {
    String payload = http.getString();
    Serial.println(payload); // 这将打印出你的公网IP地址
  }
  http.end();
}

void loop() {
  // 在这个例子中,我们不需要在loop()中做任何事,因为只需要在启动时获取一次IP
}

网友E:
使用ESP8266获取公网IP地址是一种常见的做法,这通常用于确定设备所在的地理位置,进而可以从服务器获取相关数据。

网友F:
知道公网 IP 并不一定能直接精确定位到所在的城市,虽然 IP 地址与地理位置有一定的关联,但这种关联并不是绝对准确的,而且通常需要借助专业的 IP 地址数据库或服务来进行定位。此外,从服务器获取数据可能涉及到各种安全和权限问题,需要遵循相关的规定和协议。

网友G:
可能需要进一步学习相关的网络编程和物联网开发知识,以及参考 ESP8266 的相关文档和示例代码。

网友C:
这种方式获取的 IP 地址可能是你的网络出口的 IP,不一定完全代表设备所在的具体地理位置,而且 IP 地址可能会动态变化。

网友H:
在Windows操作系统中,可以通过命令提示符(cmd)来查询公网IP。只需打开命令提示符,输入ipconfig命令并回车,即可查看到相关的网络配置信息,其中“IPv4 地址”部分即展示了当前设备的公网IP地址。

网友I:
ESP8266 本身并不能直接获取公网 IP 地址。ESP8266 是一个 Wi-Fi 模块,它通常用于连接到本地无线网络。

网友J:
打开任何网络浏览器,输入“公网IP查询”或“查看我的IP地址”,然后点击搜索。搜索结果通常会直接显示当前设备的公网IP地址。这是一种简单快速的方法,无需任何专业技术或工具。

网友K:
向一个提供公网IP查询服务的网站发送HTTP GET请求。

网友L:
公网ip准吗

网友M:
大多数家用路由器都提供一个网页形式的管理界面,可以通过浏览器访问。

网友N:
http://icanhazip.com或http://checkip.amazonaws.com等,它们也可以用来获取公网IP地址。

网友O:
可以通过HTTP请求访问一个返回公网IP的服务,然后解析响应中的IP地址。

网友M:
虽然NTP服务器主要用于时间同步,但某些NTP客户端实现可能会在NTP响应中包含客户端的公网IP地址。

网友P:
定位城市获取公网IP不是唯一路径

网友P:
服务商有专门接口用于查询定位信息的。

网友Q:
有许多免费的API可以提供这项服务,例如:

https://api.ipify.org
http://myexternalip.com/raw

网友R:
可以向http://api.ipify.org发送请求,该服务会返回你的公网IP地址。

网友S:
公网 IP 可能会动态变化,每次重新连接网络时可能会分配到不同的公网 IP。

网友G:
某些公网IP查询服务可能会更改其URL或响应格式,因此建议定期检查所使用的API是否仍然有效。

网友T:
ESP8266 可以通过 Wi-Fi 连接到路由器,然后与具有固定公网 IP 或域名的服务器进行通信。服务器可以根据接收到的请求或数据,返回相应的信息给 ESP8266。具体的实现方式会涉及到网络编程、协议设计等方面的知识。

网友H:
可以使用IP地理位置服务来定位你的大致位置。

网友U:
使用像http://ifconfig.me、http://icanhazip.com、http://api.ipify.org或http://ifconfig.co这样的网址。
ESP8266可以发送HTTP GET请求到这些网址,并解析返回的IP地址字符串。

网友V:
如果你的公网IP是动态的,并且你需要经常性地获取它,可以考虑设置一个定时器在loop()函数中定期执行查询。

网友W:
可以使用另一个API来解析IP地址并获取地理位置信息。

网友X:
有许多在线工具和服务提供公网IP的查询服务。访问这些网站后,它们会自动显示访问者当前的公网IP地址。例如,可以通过访问 https://www.whatismyip.com/ 或 https://ipconfig.io/ip 等网站快速获知公网IP信息。

网友Y:
#include <ESP8266HTTPClient.h>

void loop() {
  if (WiFi.status() == WL_CONNECTED) { // Check Wi-Fi connection status
    HTTPClient http;
    http.begin("https://api.ipify.org"); // Specify the URL

    int httpCode = http.GET(); // Send the request

    if (httpCode > 0) { // Check for the returning code
      String payload = http.getString(); // Get the request response payload
      Serial.println(payload); // Print the response payload
    } else {
      Serial.println("Error on HTTP request");
    }

    http.end(); // Close connection
  } else {
    Serial.println("WiFi Disconnected");
  }

  delay(10000); // Send a request every 10 seconds
}

网友Z:
大多数家用路由器都提供基于web的管理界面,可以通过浏览器访问。

网友AA:
向提供公网IP查询服务的网站发送HTTP GET请求。

网友AB:
通过DNS查询特定的公共DNS服务器

网友AC:
可以通过发送HTTP请求到一个提供IP查询服务的API来获取公网IP。

网友Y:
打开浏览器,输入路由器的 IP 地址(通常是 192.168.1.1 或 192.168.0.1),进入路由器的管理界面,在“网络状态”或“WAN 口状态”等选项中查找公网 IP 地址

网友AD:
使用AT命令或相关库函数连接到Wi-Fi网络。

网友AE:
定位城市获取公共ip地址并不是唯一的途径

网友AF:
服务提供商有一个查询位置信息的特殊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