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反激开环输出电压疑问

楼主(2024-07-05):
反激空载开环电压和带载开环电压怎么能理论计算?此外,有网友表示---理论上反激输出的是功率不是电压,不知为何有这种看法?

网友A:
1,开环就算了吧

2,“理论上反激输出的是功率不是电压,不知为何有这种看法?"

关于反激电源传递能量的方式你需要深入的了解,首先你需要指导为啥是反激,它传递是什么能量

给你提醒一下:气隙

网上的资料很多的,ti在这方面最全,

网友A:
而且免费,还是中文的

网友A:
为啥你不先看看呢

网友A:
不要说什么水平低,看不懂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说什么水平低,看不懂啥的

谢谢坛友的帮助,不过本人的确是水平低,有些资料看不懂也理解不了,因此才请教的。

网友B:
       “理论上反激输出的是功率不是电压",改为:“理论上反激输出的是功率“才是准确的。
       这种结构的物理过程:MOS管断开以后,初级线圈转换而得到的磁场能量,由次级线圈”接收“,也就是由次级线圈形成(产生)这份磁场能量。因此次级线圈必须出现电流,电流流经后面的元件的同时,形成(出现)电压,即电流电压同时出现,合称”功率“,也就是次级输出了功率。
      另: 次级输出的电能量,是输入电压,初级线圈和MOS管导通时间决定的(与正激结构不同)。

网友C:
反激空载开环电压和带载开环电压怎么能理论计算,
这时候要看看,前级PWM脉宽你限制到多少,例如空载你限制到5%,满载你限制到30%,如果你不对前级的PWM限制脉宽,瞬间可能就把前级MOS炸掉了。

楼主(点评):
收到,我按照你的思路看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