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E230 SPI1数据帧格式错误

楼主(2024-07-06):
  因为项目需要使用硬件SPI,所以选择GD32E230C8T6。请问有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GD32E230C8T6使用SPI1初始化配置8位数据帧格式,实际发送16位数据帧。初始化4位,实际发送8位数据帧,且低位都为0. 对于这样的问题请问是我配置错误没有注意到SPI1有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 还是说这一直都存在这个bug?  如果是我没有注意到的地方可否详细指出 让我改正。图为初始化代码和Debug时候寄存器值

代码和Debug时候寄存器值

代码和Debug时候寄存器值

网友A:
难道是自动填充高位

网友B:
在使用GD32E230C8T6微控制器的SPI1接口时,如果您遇到配置与实际发送数据不一致的问题,可能是由于配置错误导致的

网友C:
确保在初始化SPI1时正确设置了数据帧格式。例如,如果您希望发送8位数据帧,应该在初始化时设置为8位

网友D:
检查SPI的数据长度设置是否正确。GD32的SPI模块通常允许设置数据长度,确保您设置的长度与实际发送的数据长度一致

网友E:
可以看看SPI_CTL0寄存器的SPI_FF16位,该位用于选择8位或16位数据帧格式。如果该位设置为1,则表示使用16位数据帧格式;如果设置为0,则表示使用8位数据帧格式

网友F:
在发送数据时,确保将数据写入SPI_DATA寄存器时,数据的长度与配置的数据帧格式一致

网友G:
要保证SPI的时钟极性和相位(CPOL和CPHA)设置正确,这会影响数据的发送和接收。

网友H:
建议查查SPI的硬件连接是否正确,包括MISO、MOSI、SCK和NSS(如果使用)

网友I:
检查您的发送逻辑是否正确,确保在发送数据时没有逻辑错误

网友J:
建议您使用的固件版本是最新的,以避免已知的bug。库函数:确保您使用的库函数正确,并且没有调用错误

网友K:
建议您查看GD32E230C8T6的官方文档和示例代码,或者联系技术支持以获取进一步的帮助。同时,您也可以尝试在论坛或社区中寻求帮助,看看是否有其他开发者遇到类似的问题并找到了解决方案。

网友L:
最后解决了么

网友M:
建议使用官方案例程序进行下载测试

网友N:
在GD32E230C8T6的SPI配置中,需要设置数据帧格式为8位或16位。确保在初始化代码中配置了正确的帧格式。

网友O(2025-01-13):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请问楼主有解了吗?

网友P:
可能数据帧格式设置有误

网友Q:
检查发送逻辑中是否存在错误,不要将数据打包成16位或添加了额外的空字节。

网友R:
检查时钟极性和相位设置

网友S:
逻辑分析仪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T:
查阅GD32E230C8T6的官方文档和示例代码

网友U:
检查SPI_CTL0寄存器的SPI_FF16位,该位用于选择8位或16位数据帧格式。如果该位设置为1,则表示使用16位数据帧格式;如果设置为0,则表示使用8位数据帧格式。

网友V:
数据长度设置要与实际发送的数据长度一致。

网友W:
检查SPI的硬件连接是否正确,包括MISO、MOSI、SCK和NSS(如果使用)。确保SPI数据线没有短路或连接错误。

网友X:
固件版本用最新的

网友Y:
库函数使用是否正确

网友Z:
建议使用官方case程序进行下载测试

网友AA:
可能数据框格式设置不正确

网友AB:
关于E230 SPI1数据帧格式错误,可能是由于配置不当或硬件故障导致。建议检查数据帧格式设置是否符合标准,确认连接方式正确。若问题仍然存在,可能是硬件设备问题,需要专业检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