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请问CW32F030上电IO是处于什么状态

楼主(2024-07-06):
请问CW32F030上电IO是处于什么状态?为了防止MCU上电,对外围的电路的误动作,一把很多MCU会上电瞬间设置为高阻态,不知道CW32F030 的端口IO什么状态,谢谢

网友A:
默认高阻

网友B:
基本上就是高阻态,其实就是电阻无穷大,电流非常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