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MM32G0001 带电 加密烧录后无法再复位重启

楼主(2024-07-06):
MM32G0001 在进行加密烧录后上电运行,需要对软件进行修改,但是系统无法下电,使用烧录器进行新软件烧录发现,新软件也使能加密的话,芯片无法重新启动,有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芯片加密烧录 ->上电运行 ->需要升级软件  ->烧录器烧写新的软件并且使能加密 ->能烧写成功,但是芯片无法复位启动

网友A:
0001取这么长串数字为何?

网友B:
可能是加密烧录的影响,加密烧录后,芯片内部的固件被锁定,防止未授权的读取和修改。这种保护机制可能导致在尝试重新烧录时出现问题,特别是当新软件也启用了加密功能时。

网友C:
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C:
在尝试重新烧录之前,可以先使用非加密版本的软件进行测试,以排除加密功能本身导致的问题。

网友D:
如果软件配置不当,或者新旧软件之间存在不兼容的问题,也可能导致芯片无法正确复位和重启。

网友E:
虽然问题描述中未直接提及硬件连接,但硬件连接不良或损坏也可能影响芯片的复位和重启功能。

网友F:
程序启动,需要重新上电么

网友G:
对加密怕怕。以前的51系列还好,即使加密了,重写就好。现在,一不小心,就又能让单片机变废了,重写的机会都不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