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芯片] CH552G USB复合设备与IAP功能不能同时使用

楼主(2024-07-06):
如题,使用的例程是这个
《CH554&CH552模拟HID兼容和键盘复合设备,上电自动弹出指定目录下的EXE软件,通过软件可以查看HID兼容设备中断IN端点数据和统计,并且支持TouchKey(触摸按键)检测上传数据》

单独测试IAP例程或者上面这个例程都没问题,
但是将这两个例程合并后测试,发现IAP跳转后,WCH上位机没有启动下载功能

楼主:
最新测试,只要屏蔽USB初始化函数,IAP功能就正常了,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程序跳转IAP之前一般需要先关闭总中断,避免出现跳转过去后由于中断又跳回去等情况,若需要重新枚举,也要考虑跳转之前先关闭USB模块。

已测试确实可行,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