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法

楼主(2024-07-07):
昨天邻居拿来一个刚使用不到一年的某迪牌电动车充电器,希望本人能给维修一下。对于这种事情本人非常乐意,不过拆开这么一看才发现电动车厂家简直就是神一样预判了结果,诸君请看图片便知——硬如石头的一块!

@qintian0303 :去年买的电动车配套的充电器,看来坛友也中招了。
这个也得看是雅迪的第几代产品,早期的都封胶,我家的也是这样
@xch :应该是固若金汤,毕竟为了不让维修人员耽误厂家发财,不下真功夫不行呀!
xch
水淹七军的样子

网友A:
三防产品

楼主:
这是冠冕堂皇的说法,什么防水防潮防震都是鸡肋,其最终目的不言而喻。

网友A:
早先搞创新又不欲申专,唯恐遭人窃袭,也多采用灌封工艺

网友B:
某宝有溶剂可以溶解这个吧? 再不然热风枪伺候,可以抠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某宝有溶剂可以溶解这个吧? 再不然热风枪伺候,可以抠下来。

非常硬的那种,不像以前遇到过的那种软的可以扣掉,不到二百块钱不值得。

网友C:
环氧灌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早先搞创新又不欲申专,唯恐遭人窃袭,也多采用灌封工艺

早前多见打磨IC型号的情况,环氧树脂一体浇灌最近几年多见。

网友D:
多大功率?

楼主:
就是普通的60V铅酸电动车充电器,功率约在350W没有细看,感觉损坏同灌胶有直接关系。

网友A:
也有不利散热之弊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有不利散热之弊端

这是必然的结果,要不不到一年就坏了,恐怕厂家计划就是这样的。

网友E:
多少还是能防点水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多少还是能防点水

这种理解也只能说自我安慰了,关键还是多卖钱。

网友F:
电动车电池相关的东西,涉及到安全,且后果可以非常严重,即便是厂家有不让人随便修的考虑,也可以理解为善意为主吧?劝你千万别趟这浑水。说句不好听的:你给修完了,回头万一充电时起火了,甚至再造成点伤亡,你是不是得跟着吃瓜落?这不是给修个奥特曼手镯、故事机什么的,还是多个心眼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动车电池相关的东西,涉及到安全,且后果可以非常严重,即便是厂家有不让人随便修的考虑,也可以理解为善 ...

谢谢坛友的指点,图片这是铅酸电池的充电器,至于担心的问题确实有道理,但是实际上铅酸电池出现异常的情况极少——多年前,小区某人酒后用48V充电器给36V电动车充电,充了七个多小时结果是电瓶鼓肚漏液。本人多是以了解线路结构为主,真正修好的很少

网友G:
估计也是没办法的事,一来可靠性提升二来防止无良对手抄袭;

楼主:
引用 网友G:
估计也是没办法的事,一来可靠性提升二来防止无良对手抄袭;

这种充电器大同小异,就是反激电路居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G:
估计也是没办法的事,一来可靠性提升二来防止无良对手抄袭;

散热不畅,何来可靠性提升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散热不畅,何来可靠性提升

还行吧。发热的芯片都带着散热片呢,图中上边还有个散热风扇。捂在胶底下的没什么热的东西,有也能通过散热片散出来。

网友H:
功率性元件需要散热的都带散热器了,厂家这点还是考虑到了,主要还是防水

楼主:
引用 网友H:
功率性元件需要散热的都带散热器了,厂家这点还是考虑到了,主要还是防水
...

说实话就没有见过进水损坏的,对此只能用“一举多得”来形容了。

网友I:
DO-160G EMC标准全文

楼主:
引用 网友I:
DO-160G EMC标准全文

请教这是什么意思?能具体说说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