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两片M467可以通过EBI连接吗?

楼主(2024-07-07):
请问两片M467可以通过EBI连接吗?
请问两片M467可以通过EBI连接吗?
上下堆叠的两种使用方案!

网友A:
要看EBI支不支持工作在从模式

网友B:
EBI通常是指微控制器或处理器上的一个接口,用于与外部设备进行通信,如内存、外设等。但M467好像没有吧

网友C:
要确定两片M467是否可以通过EBI连接,需要知道M467是否有EBI的接口外设啊?

网友D:
两片M467的配置,即使两片M467都支持EBI,它们的配置(如引脚分配、时序要求等)也需要匹配才能成功连接。

网友E:
两片M467是可以通过EBI接口进行连接的。然而,具体的连接方式和实现细节需要根据实际应用场景和硬件要求来确定。

网友F:
系统设计需求,需要考虑系统设计的整体需求,包括数据传输速率、延迟、功耗等

网友G:
M467的EBI接口是否支持所需的通信协议,如并行接口、SPI、I2C等。

网友H:
两片M467的EBI接口的时序和电气特性是否匹配,以确保稳定可靠的通信

网友I:
是否有相应的软件驱动或库支持通过EBI进行通信

网友J:
我觉得可以用SPI的方式吧,这种算不算EBI的通信?

网友K:
建议查阅新唐科技提供的M467微控制器的数据手册和应用笔记。这些文档通常会详细说明EBI接口的规格和使用方法,以及是否支持多芯片通信。

网友L:
一般是不支持EBI吧,我看网上说EBI是一种通讯接口,但是这个接口没听说过的啊

楼主:
我的意思是,最好可以做计算集群

网友M:
M467 EBI设计是主动发CLOCK,不能被动收CLOCK 信号,所以M467芯片对芯片收发,应该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