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芯片] 请问贵司的USB3.1方案,有测试模块吗?

楼主(2024-07-07):
请问贵司的USB3.1方案,有测试模块吗?

楼主:
USB最高的速度估计能到多少?和千兆网差不多吗?6Gbps?

网友A:
USB3.0的速度的确可以达到6Gbps的!

网友B:
您好
CH569内置USB3.0PHY ,可实现中断,批量,控制和同步多种传输方式,目前可测到300MB/s左右
相关资料链接: https://www.wch.cn/downloads/CH569DS1_PDF.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
CH569内置USB3.0PHY ,可实现中断,批量,控制和同步多种传输方式,目前可测到300MB/s左右
相关资料链 ...

CH569,支持片上调试吗?之前用了贵司大几千片563,调试的过程,那叫一个无语啊。。。

网友B:
569是支持使用WCH-LINKE线上调试的哦,编译器需要使用MRS,不过也不建议过于依赖调试工具,打印调试有时候也是挺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