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37] spi_i2s_data_transmit spi 发送问题

楼主(2024-07-07):
在调试 ST7789 驱动 LCD,遇到了点问题就是不知道为啥片选信号 CS 不正常,正常情况应该一个数据发送完成后 CS 拉高的,但是逻辑分析仪上显示的是一个数据没有发送完成 CS 就拉高了,大家帮我看看是怎么回事。
这是代码:

逻辑分析仪:

网友A:
执行spi_i2s_data_transmit函数之后还要在做一次标志位的判断,

网友B(2024-08-06):
在调试 ST7789 驱动 LCD 时,如果片选信号 CS 不正常,即在一个数据发送完成之前 CS 就被拉高,这通常意味着驱动程序或硬件配置存在问题

网友C:
确保 SPI 传输函数在发送完所有数据后正确地拉高 CS 信号

网友D:
如果系统中有中断或其他任务切换,可能会干扰 CS 信号的控制。确保在发送数据期间没有其他任务或中断干扰 SPI 通信

网友E:
要确保 CS 信号线连接正确,没有短路或断路

网友F:
检查电源和地线,确保电源和地线连接稳定,没有电压波动或接地不良

网友G:
需要确保 SPI 时序符合 ST7789 的要求。如果时序不正确,可能会导致 CS 信号提前拉高

网友H:
尝试降低 SPI 速率,看看是否能解决问题。有时候过高的速率可能导致信号不稳定

网友I:
用的硬件SPI还是软件SPI片选信号

网友J:
检查 CS 信号控制代码,确保在发送数据之前 CS 被拉低,在发送完数据之后 CS 被拉高

网友K:
在代码中添加调试打印或使用调试工具(如调试器)来跟踪 CS 信号的控制逻辑

网友L:
很明显的一个问题,Sspi_i2s_data_transmit()函数在将最后一个字节数据赋值到SPI发送寄存器之后便会结束,此时SPI硬件接口并不能及时的将数据送出去,就会导致CS提前拉高,所以要在发送完成之后再进行一次标志位判断。

网友M:
查阅 ST7789 数据手册:仔细阅读 ST7789 的数据手册,确保所有操作都符合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