吓一跳

楼主(2024-07-08):
昨天下午去客户单位搞维修,拆开变频器刚想动手检测,结果转头被吓了一大跳——在两块线路板之间正有一双眼睛盯着我!

楼主:
当时吓得我是嗷的一嗓子,把周围的人也吓了一跳,最后来了位工人把这只不请自来的小东西给拿到外边放生了。

网友A:
你交好运了——必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交好运了——必富

借你吉言,小康即可但求阖家安康。

网友B:
也许隐蔽处还有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许隐蔽处还有蛋。

没有的,应该是躲在里面休息或者误入的,但的确被吓了一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借你吉言,小康即可但求阖家安康。

好人有好报

网友C:
我还好好找了一下,说实话给我也下了一跳,这种机器用的时间太长了,不定有什么安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还好好找了一下,说实话给我也下了一跳,这种机器用的时间太长了,不定有什么安窝 ...

的确如此,这种情况着实把我吓一跳,本来就不待见这种小东西。

网友D:
讲真,不是你被吓一大跳,是你把人家给吓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讲真,不是你被吓一大跳,是你把人家给吓坏了

坛友的脑回路着实惊奇,看来它需要你给做一下心理疏导

网友E:
今天我也被吓到了,一只大马锋不知道什么时候钻到我兜里了,我吃完饭觉得有东西咬我腿,就用手到兜里掏,结果又咬了一下我的手指,后来飞到屋里我打开窗户放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今天我也被吓到了,一只大马锋不知道什么时候钻到我兜里了,我吃完饭觉得有东西咬我腿,就用手到兜里掏,结 ...

只要不伤害到人,放生是必须的,不过对马蜂始终没有什么好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