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芯片] 无线充电有快充方案吗

楼主(2024-07-08):
有没有30W以上的快充方案,官网看到最高只有15W,目前有点太慢了

网友A:
您好,可以支持到更高功率,具体需求可直接与我司技术支持(wxq@tech.cn)联系。

网友B:
我看官方的方案是没有的

网友C:
这个无线快充好像都是自定义协议了,通用的一般好像就是5-10-15W的了

网友D:
肯定没有啊,要是有的话,会有展示出来的

网友E:
建议还是直接问问其他的代理商,看看他们会不会有

网友F:
沁恒原厂我看是没有的,所以还是看看其他家吧

网友G:
无线快充意义不大吧,不如有限快充

网友H:
其实自己DIY个应该可以吧,我觉得

网友I:
快充我看到的好像都是15W最快了啊

网友J:
一般也没有快充,都是自家协议的,也没有公开过

网友K:
话说无线快充的协议有个标准吗?